[电源] 拆雅迪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7-20):
朋友的电动车走不了了,看电池已经鼓包,果断到天猫品牌电池旗舰店下单买电池,第二天本地实体店就来安装了,车车恢复正常使用。电池被充鼓包了,充电器有没有问题,这是需要检查的,于是赶紧拆开雅迪60V20AH充电器进行检查,从外观看电路板元件良好,仅背面有部分地方因发热发黄,属正常现象,再拆下高压和低压两个主滤波电容检查没有问题,在线检查取样电阻等也没有问题,说明充电器应该没有问题,检查完成。

网友A:
PD532是何许芯片?定时的?

网友B:
没有测试一下充电截止电压和电流

网友C:
电瓶缺水以后充电不转灯一直充从而热失控导致充鼓,这种情况最好配合定时器,根据剩余电量给强制限定一个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瓶缺水以后充电不转灯一直充从而热失控导致充鼓,这种情况最好配合定时器,根据剩余电量给强制限定一个充 ...

不谋而合,本人也查了电池豉包的原因,过长时间充电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今后有用定时器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试一下充电截止电压和电流

换了电池后,电池容量和电压还比较足,未到充电的时候。有时间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532是何许芯片?定时的?

查不到资料,但估计不是定时的,这种充电器没有定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不到资料,但估计不是定时的,这种充电器没有定时功能。

据说是单片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59681

网友:
早前也有遇到过铅酸电池被长时间充电后鼓肚的情况,有推荐的好用的定时器么?

网友D:
原边散热器上,那个戴套的是集成了PWM的电源芯片吧

网友:
西普尔的果然名不虚传!这做工用料真讲究啊!

网友:
做工不错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靠原件外观检查不够,最好是接假负载,看看恒压、转灯电流和涓流阶段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边散热器上,那个戴套的是集成了PWM的电源芯片吧

五腿的,肯定是集成了PWM和功率管的IC了

网友:
连个多功能表头 可以看看各种参数

网友:
换铁锂电池

网友:
正品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后的芯片差点看成55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