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朋友送一台 SMR3004A 电源,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稳压电源,怎样入手...

楼主(2019-07-20):
(图片)

网友:
好东西啊!不会帮顶下坐等楼下大神回帖

网友:
没改过此电源,不能瞎说。不过楼主你要把最基本的情况要写明,如电压反馈控制是431还是运放的,运放是什么型号等,再加几幅图就能猜个大概,因不同方式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直接买个DC—DC可调板,不用改

网友:
这个网上有改装教程的,自己搜就是了

网友:
2K多瓦,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电源很好,改装很复杂,如果直接用DC-DC转换板子,会省很多事。

网友:
输出电压和电流都太大,新手不建议直接改电源,而且改了以后也有点可惜了。
建议楼主把电源直接作为输入端,用网上买现成的DC—DC可调板,安全性方面比自己动手改的有保障

网友:
2500多W,没电技术是搞不定的,搞不好分分钟boom了,一个好电源就废了

网友:
这个电源可是很厉害的啦,改成调压的可以秒杀坛子里面的大哥大姐大嫂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