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因为我又穷又雕,DIY吸锡带

楼主(2019-07-20):
因为篓猪穷,买不起吸锡带(骗人,你连上百块的表都买的起买不起吸锡带?) 好吧,就我懒而且等不起快递

正题:
首先,准备一根电线,还有松香

然后扒光衣服

然后编织,可惜我不会。
接下来教你如何不编织当吸锡带用。
先让她泡松香浴

拿出来后即可

下面演示一下
受害者是这个炸鸡电源

把刚做好的放上去,用烙铁加热

吸完后

拆下来的变压器

吸完后的线也不是没用,可以用来加强电路板上的大电流线路

END

网友:
是我撸多了眼花了?图片我全看不清啊

网友:
楼主该换手机啦

网友:
找铜的编织线(rg174),那层编织非常好用,和买的吸锡带差多效果

网友:
这照片看得人身心疲惫

网友A:
我是屏蔽音频线中拆出的

网友:
我不沾松香 1米左右1平 多芯软线(很多根数不出来1百根肯定是有了)现用现扒 还能当临时保险和飞线用

网友:
线越细越好,表面积大,音频线的屏蔽网不错,我拆了不少废线,够用好几年的。

网友:
全失焦,人才啊

网友:
一直这么用。因为这玩意不经常用,即便买了放着也是氧化,就不如用这种现用现剥,也用不多少。

网友:
大锅拍照片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

网友:
这照片拍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屏蔽音频线中拆出的

我拆了好多,可惜是铝线,正在找铜线

网友:
看图片感觉回到05年了

网友:
能帮我看看我的贴子不

网友:
好主意,穷人的福音,

网友:
又穷又懒只能每次化锡后狂甩

网友:
够节省的,节能环保

网友:
5块钱撸个摄像头吧,诺基亚3310对焦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