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了个明伟开关电源外壳接地漏电

楼主(2019-07-20):
现在漏电电压有110v左右 电人没法碰这个怎么处理啊,,,问别人别人让我做接地但是现在家里面的插座一般都没有接地啊,我也是一名小电工也知道这些。我想把开关电源的主板给垫起来,不给给外壳接触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影响不影响开关电源的使用?这个开关的也是按着别人教程改的

网友A:
X-Y电容过EMI的,拆掉蓝色Y电容肯定不会漏电了

网友B:
零火对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电容过EMI的,拆掉蓝色Y电容肯定不会漏电了

把那个拆了不影响使用吧各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火对调试试

我试看行吗

网友C:
万用表测110V 应该是正常的,没地线也不会电人,我有大功率的医用设备在家就是二线制。

不放心测测漏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110V 应该是正常的,没地线也不会电人,我有大功率的医用设备在家就是二线制。

不放心测测漏电电 ...

下午我测一下      跟针扎似的真的很不舒服

网友:
查元件或接线与外壳之间是否有短路,否则外壳不会带电

网友D:
真不想把Y电容拆了,就把另,火反转一下试试

网友E:
找个摇表,220V接线端子和外壳之间摇一下,如果绝缘电阻很大就不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想把Y电容拆了,就把另,火反转一下试试

没用的,Y电容是一对,零火线各一个跨接在地线(外壳)上,对调一样对外壳有110V,除非两个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摇表,220V接线端子和外壳之间摇一下,如果绝缘电阻很大就不要紧。

网友F(2019-08-29):
同样情况,请问题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电源怎么和我的不一样,24V的?我的是27V的,改装顺利,一次搞定。哪个辅助电源这么大一包,有地方塞吗?

网友:
不记接地就拆掉Y电容,有些开关管的散热片是有绝缘的,看下螺丝和散热绝缘垫有没有。

网友:
有电压正常,换个容量小一点的y电容就不电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情况,请问题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把里面的接地穿绝缘处理了,不给外壳相连了。

网友(2019-11-14):
之前家里有台式机的机箱有麻手的现象,这几年不用了,也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G(2021-01-05):
楼主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重大安全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重大安全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

你家三插的插座如果有接底,把接地线连到外壳上就行了,我把y电容给拆除了,还有把主板和外壳之间做了绝缘处理,第一次拆除y电容还是有点麻,没办法有把主板和外壳做了绝缘处理,一般不怎么用,也就没怎么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