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继续拆修奥克斯电风扇

楼主(2019-07-20):
上次是换挡开关拧不动,拆了其实也没修,因为用了好几年了,启动很困难了
索性拆开电机,以为擦擦主轴上的油污就能恢复正常呢,可是装好后,拧几下换档
又卡住了,电机也是竟然转一会就自己停止了,而且转动噪声很大,滋滋的响
发热也很大。这东西还真的难修,哈哈,其实根本就没修嘛!

买一个新的,有点不值得,这个质量还可以,还是继续修理吧。

这个绿色换挡开关,把里面压滚珠的弹簧剪去一点,压力小了,转动正常了
这个就算修好了,目前换挡自如

电机前后轴承明显油干了,油毡也破了

以前拆过那种方形电扇,转子似乎不能偏转啊,这个还可以偏转角度

哈哈,就是说这个轴承有一定自由度,这样可能
容易调整安装同轴度吧

前轴也不行了

转子,看颜色象铜的,哈哈

轴承没敢拆下来,怕装上精度不行了

看,主轴可以摇动,类似游戏摇杆

拆后准备装上再试试,因为当时也没有机油,可是装上后竟然不转了
通电启动只是嗡嗡叫,我去,竟然越修越坏,难道是启动电容容量不足
,拆了,测一下,标1.2uf,实际是1.05uf,也没太大问题!
难道是拆的过程把线圈弄断了,于是上网补习电风扇知识。其实原来是不懂得
!原来分启动线圈和驱动线圈啊,测一下电容两端电阻,是1.4k左右
,证明线圈都没断!,就是说怀疑的线圈里的温度保险也没烧!
这就奇怪了,因为不通电时,转动主轴阻力还不大,只是以前启动后
主轴摩擦阻力使轴承发热,使主轴与轴承间隙变小,或者是轴承分泌出的
废油粘度使阻力变大,最后让风扇自己转一会就停住转不动了。
现在通电,反而使阻力加大,触摸主轴,感觉转子被磁力给固定住了,
所以前面以为是线圈缺相导致的,断电后反而比较容易转动主轴。
经反复实验,发现是试机时偷懒,只装了电机四角固定螺丝的其中一只
,就是固定电机前轴承支架外壳的那四个螺丝,导致通电后,电磁力使
主轴移动,造成转子在电机空腔内不同位置受力不一致,被吸到一边,
只是这个小小的偏差,就让电机不能工作了,这个真的很神奇啊,后来装上
四个螺丝后,电机就能转动了,但是阻力依旧很大,还得继续修,好在电机没坏!

把原来的油毡清理掉,当然清理不干净,我也不想拆轴承拿汽油浸泡
我没汽油,更没矿泉水瓶子,我是良民啊!
拿棉花充数吧,管他行不行,试试再说!

塞好棉花,这是前轴承

花3元买了瓶缝纫机油,加油,加油

这是棉花加油后的效果,真的吸了不少油啊

后轴承,因为连着线圈,不好清理,大概弄一下

塞上棉花,加油

装好,试机,转动轻快多了,至于最后效果如何,目前正开一档实验
,看看还自己停转不停,似乎应该是能用一阵子了
哈哈,自己动手就是好,起码省了百十元钱买新风扇,还省的扔这个旧风扇
,省下的钱又可以攒起来买新的仪器了!

网友A:
最近也在修一个电扇电机。转子轴上的油变干卡死。拆开清理掉油渍,加入全新汽车机油,转动很灵活,一档风很大。但用不了两天,又转不动,一看,又是机油干涸固化在转子轴上,导致卡死!!!!!电容没问题。
无语了!!该怎么修?是机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修一个电扇电机。转子轴上的油变干卡死。拆开清理掉油渍,加入全新汽车机油,转动很灵活,一档风很 ...

哈哈,现在我也不好说,过两天天看看我的能不能坚持住吧,你的换油毡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现在我也不好说,过两天天看看我的能不能坚持住吧,你的换油毡了吗 ...

拆时做标记了么

楼主:
什么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修一个电扇电机。转子轴上的油变干卡死。拆开清理掉油渍,加入全新汽车机油,转动很灵活,一档风很 ...

之前看过修的帖子,过程大概是轴座拆下,换新油毡,然后中间轴承泡油加热(温度多少不记得),待轴承吸饱满油后装上就行。

网友:
比一般的电机用铜多,线圈不错

网友:
缝纫机油太稀了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一般用汽机油吧

网友:
这种最难弄的。烦躁。

网友B:
厂家不知用了什么油       ?反正自己加什么油,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不知用了什么油       ?反正自己加什么油,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家的艾美特换了启动电容也是,上缝纫机油,一瓶盖的锂基脂润滑脂黄油失败,深蓝色的高温润滑脂凑合,但是启动不起来,得铅笔顶叶片才能启动,估计是铁的轴套。

网友:
奥克斯,我想他是山寨大哥

网友:
取巧修好了

网友:
   油的问题 我已经解决 三天后 发帖细解   ……

网友:
装好后,,还要敲敲轴,,,使两个杯士和主轴平衡,,手拧主轴转一下,,可以空转几圈

网友:
不能用缝纫机油,太稀,还容易把以前剩的润滑脂稀释掉。。。车用机油只能凑合,容易干,最好用脂类润滑剂。。

网友C:
专用轴承的蓝色高温油应该可以,就是这油不知道哪里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轴承的蓝色高温油应该可以,就是这油不知道哪里弄一点

哈哈,缝纫机油暂时还没问题,不知能运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