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星等离子彩电PS43F4000AR-故障不开机

楼主(2019-07-20):
拆个三星等离子。具体彩电PS43F4000AR-故障不开机,具体表现是插电电源指示灯亮下就没有反映了,初步判断是电源板问题,了解原来电源板维修过
拆开看了,发现维修过,这种板怎么维修。

网友:
不行淘宝买板子换吧,太复杂了搞不懂

网友:
楼上正解,淘宝买块可以用的拆机电源板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这种电视机,,最怕就是电源插头永远插着,,只用遥控器关机的

网友(2020-08-18):
等离子太热了,又浪费电能,还是扔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