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爱默生电源(EMERSON R48-2900U)

楼主(2019-07-20):
买了个爱默生的坏电源,想练练手,到手先拆了看看,不多说直接上图

电源型号R48-2900U

里面很多灰尘还有死苍蝇

这是明显看到坏的地方,不知道是 变压器先坏,还是电容先坏

这是电感吧,可以运输途中给弄坏了

康铜丝60A

要是运气好的话,就是那个电容坏了,换个电容就好

网友:
这电源温度真不低啊·板子都变色了。65A的康铜丝,好霸气

网友A:
很好的电源,修好了改可调

网友:
48V 60A 基站用的吧? 一些机房、基站常用48V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电源,修好了改可调

2900出了名的难改,咸鱼有改装套件,套件贵过二手电源

网友:
这种一坏,烧一片,难修

网友:
同款r48-2900u,只不过我的是铝壳,我加了个可调电阻就改成5-60v,就是低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
黑色那块什么东西好像掉出来了

楼主:
4个20N60C3烧炸了,相关的贴片元件烧了一大片,谁有这种电源的板子,给高清的图片,想知道上面的贴片元件的参数

功率管附近正面和背面的贴片元件都有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900出了名的难改,咸鱼有改装套件,套件贵过二手电源

调低电压谐振不良,管子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20N60C3烧炸了,相关的贴片元件烧了一大片,谁有这种电源的板子,给高清的图片,想知道上面的贴片元件的 ...

有灯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低电压谐振不良,管子严重发热

所以说出了名的难改啊

网友:
质量真不错,看起来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低电压谐振不良,管子严重发热

Llc的都好改,移相桥的都难,空载功耗还大

楼主:
买的就是坏的,想练手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就是坏的,想练手用

我55左右入手的都修好了,大多辅助供电问题,一个pfc炸机的换了驱动与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55左右入手的都修好了,大多辅助供电问题,一个pfc炸机的换了驱动与igbt ...

朋友你运气好啊,我这个全桥炸了,小贴片元件都炸的面目全非了,你如果能给个全桥哪里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运气好啊,我这个全桥炸了,小贴片元件都炸的面目全非了,你如果能给个全桥哪里的图片就好了 ...

你上个全图标注下我把阻值发你,还有元件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个全图标注下我把阻值发你,还有元件丝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