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探讨,一种利用普通ups实现断电后电脑自动安全关机的装置,求指教

楼主(2019-07-20):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利用手里的普通ups,实现220v市电断电,这个小装置就触发一个电脑主板上power sw开关接通一下的操作.
为什么想这样呢? 因为前不久,家里停电,然而我在上班,等我回到家,还没来电,ups早就耗干储备电量了,家里24小时开机的nas"又一次"非正常关机了,导致4块硬盘其中有一块出了错误.
这一次我才明确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能检测到市电断电,就给nas执行关机操作的小东西,因为有ups的存在,这种装置才能实现电脑的"正常关机".

网上搜了半天,淘宝转了半天,很高兴,在淘宝上找到一个专为我的需求做的模块,现成品,跟卖家咨询半天,几乎完美实现我的需求,但是,也有那么不如意的地方,1,此模块会因为来市电而开机.2,此模块价格太高,近百元.
那么到底咋办? 我在淘宝上又找到了一种叫延时继电器的模块,看起来也很符合要求,但是,不行啊,触发端需要的是电平信号,我一个电子白痴,啥叫电平信号? 用我的理解,就是发送电压信号,都断电了,我上哪弄电压信号去?

然后呢,我就想啊,想啊,我用我对继电器的一点点点的理解,自己想象出了一种电路,用继电器的线圈端的吸合/断开,来通断一下电脑主板上的power sw条线,以达到安全关机的目的

以上是我用画图画的,能力有限,知识有限,各位大神将就看下,指点指点小弟,这种电路能实现么,可能的问题是啥? 电容/继电器A/继电器B 型号是什么.

其实,如果有一种继电器,在控制端脚接通电的时候,线圈端吸合一下又马上断开的话,那是极好的.有这种继电器吗?

那些跟我说买带USB或RS232端口UPS的大神就不要浪费时间回贴啦~ 就好比说我有辆自行车,我想问问怎么实现晚上骑行时候走夜路安全,您可以教育我说:买个头灯,或装个车头灯一类的,然而您跟我说换辆带灯的电动车啊,换辆摩托车啊,也不贵..

网友A:
买个稍微正规点的UPS都带通讯线,市电停电自动给电脑发关机指令。
或者,至少你的UPS应该带低电量指示灯之类的报警吧,把这个信号想办法触发电脑关机不就行了。

网友B:
如2楼所述, 有现成的, 为何还要从头开始造轮子? 何况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稍微正规点的UPS都带通讯线,市电停电自动给电脑发关机指令。
或者,至少你的UPS应该带低电量指示灯之 ...

感谢回帖.
我不是购买咨询贴,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2楼所述, 有现成的, 为何还要从头开始造轮子? 何况也不贵.

感谢回帖,我只是想利用手头现有普通ups实现一种功能,穷是一个原因,爱好折腾是另一个原因

网友C:
我也需要这个东西。我的做法是电压低于xx时就延迟xx秒(避免误动作)让继电器吸合0.5s(避免一直通着电源键变成强制断电)控制电脑的电源开关。因为手头没有微型继电器所以用了个光耦,但是不成功,有可能光耦要换作光继电器才可以。下一步我要做成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这个东西。我的做法是电压低于xx时就延迟xx秒(避免误动作)让继电器吸合0.5s(避免一直通着电源键 ...

我是一点不懂了,一看你说的就是对这些电子配件比较了解的,比我强多了

网友D:
你应该把你UPS的接口拍照看看  因为UPS都有市电断电报警输出和低电量报警输出  这两个信号都是通断信号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你UPS的接口拍照看看  因为UPS都有市电断电报警输出和低电量报警输出  这两个信号都是通断信号可以 ...

我是真的不明白这些电路都是干啥的... 大神看下,有入手点吗?

网友E:
不要任何投入!
NAS端:
在NAS写一个计划任务
每10秒对路由器进行ping   连续两次ping不通 表示路由器断电(市电停电),执行关闭nas命令

在路由器端:
写每10秒对nas进行ping,连续两次ping不通,表示nas离线,发送WOL唤醒命令

以上是我采用的方法!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具体的可以参考 https://post.smzdm.com/p/62138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任何投入!
NAS端:
在NAS写一个计划任务

你这方法不错,只需要写个命令就行

网友:
停电,ups上肯定有指示灯跟报警,用那个信号不就可以驱动了
模拟电路不太懂,模拟解决方案去一乐论坛找3ag1肯定能解决。
这个其实用单片机完美解决,检测市电,来电给个信号开机,停电给个信号关机(需要延时关机也能完美设定),几毛钱的单片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任何投入!
NAS端:
在NAS写一个计划任务

ping 路由不同执行脚本的办法,早就用过了,有许多不足,而且毕竟是循环脚本,而且毕竟ping的是一个地址,总有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导致关机,这种办法我用了3个月就不再用了. 还是用物理层面的办法比软件方面的要更可靠和安全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任何投入!
NAS端:
在NAS写一个计划任务

10秒太密了吧,估计5~10分钟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秒太密了吧,估计5~10分钟一次就可以了

10秒可以了! 还要考虑到很多UPS应急供电只有2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g 路由不同执行脚本的办法,早就用过了,有许多不足,而且毕竟是循环脚本,而且毕竟ping的是一个地址,总有 ...

我这样运行已经差不多3年了,中间停电4次  每遇到过任何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这个东西。我的做法是电压低于xx时就延迟xx秒(避免误动作)让继电器吸合0.5s(避免一直通着电源键 ...

一般光耦输入输出都有方向,看看输出两线对调一下可以不

网友:
设计了个电路,绝对可行。电压检测低于(或者直接电控)就开始计时(为什么要计时?电源不稳定有时候会误动作,或者计时时间内可以手动去做些什么紧急操作),计时同时给出闪灯报警,计时完成给出零点几秒的继电器吸合时间控制电源键。计时中如重新上电则计时归零不会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光耦输入输出都有方向,看看输出两线对调一下可以不

主要是普通光耦是双极型CE极输出结构,C、E之间要提供0.5伏以上的压差才能工作。如果换成光控固态继电器,它是MOS的DS输出结构,不需要提供压差,可能可以工作。还不如使用机械继电器罢了。

网友:
上面办法能解决关机问题,不过不能实现上电开机问题,如要上电开机,还需要更多电路。或者由路由器去唤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