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mos版白菜白光为什么接t12烙铁头发红

楼主(2019-07-20):
一求助大佬

楼主:
红灯常亮,绿灯一样,本人小白

网友:
洛铁头分极性的,检查一下

网友:
mos击穿了,烙铁头分正负极的,358运放检查一下

网友A:
我擦··烧红了,头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烧红了,头废了

没废,还好的,反正弄了2次都失败了

网友:
1、检查烙铁正、负有没有接触
2、检查电路是否有虚汗或问题
3、检查MOS
4、检查358

楼主:
:sweat:358  9540mos换了还是红烧

网友:
铬铁头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58  9540mos换了还是红烧

估计你这个板子有错误

楼主:
板子错误, 看不出来,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烧红了,头废了

没有那么脆弱的,短暂的烧红没事,原来弄数显的下完程序初次上电没注意就烧红过。

网友:
元件是不是焊错了?in4148和稳压管长得很像,还有稳压管正反别接错

网友:
论坛里有个N+Pmos的方案并有打版文件,用他的重新打个版吧,才5元钱,我都测试了没问题,5元10片用不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highlight=T12

楼主:
基本现在玩废了

楼主:
免费送了,不包邮的!邮费看地方!

网友:
检查两个小功率三极管的管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