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近几年2极管质量变差了吗?拆修不知道啥标准的计算机电源。

楼主(2019-07-20):
单位机器,突然不启动,已经过保。
多年旧机,没有同型号闲置可换。虽有小工负责维护,但有一堆种软件我不想重装,叫小工修。
结果n天后跟我说电源坏。那还不简单,单位一堆垃圾机器拆个装上不完了?
再跟我说装不上,主板插头短一截。。。。。。新机器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叫我换机。
。。。。。。不死心,cpu没招,修个电源多难?
小工不管,自己修。

这个电源特殊在没有5V和3.3V输出,只有sb5V,12V,-12V输出

5V和3.3V是主板上DC-DC出来的。插硬盘,光驱的电源线也从主板上来。

上表量电压,空载sb5V正常,P_on也正常
按开机键后,P_on被持续拉低,+12V出现一下就消失,P_g 0V,sb5V正常,-12V没有。
拔下主板插头,把P_on和地短路,+12V正常,P_g 0V,sb5V正常,没量-12V。
心中打鼓,要么电源带不起负载,要么主板DC-DC故障,这两个问题都费时间。。。。。。

转念一想,记得AT电源时代开始一直到atx,xxx,P_on信号不都是高电平有效吗?啥时候翻转了?
好吧,手机上摆渡翻了半小时广告或付费充值,一无所获。无奈找同事要国外的云跳转古狗,找来找去都是TTL电平高电平有效。
既然这样,至少电源确实有问题。。。。。。再量发现-12V从没出现。。。。。。
到这里电源有2个故障,1、+12V带不了负载,2、-12V没出现过。

叫小工拆了个标准ATX电源,剪线剥皮怼进主板插座,顺利开机。证明之前判断电源故障是对的,关键是主板是好的。

拆修电源正式开始。

拆开电源,脑子还在想半桥或者LLC的电源,-12V是变压器后两只2极管取出来滤波输出。
结果一看傻了,半桥并成1只2极管,意味着半波整流。。。。。。-12V从DC-DC来?
追线吧,到简单,输出-〉电容-〉2极管-〉厄流电感-〉地线???????
2极管档一量,几乎0阻。看看也不应该啊。
拆2极管1只脚。。。。。。豁然开朗。电容充电电压上升出现。

位子

位子

拆下2极管,正反不到0.001V压降。
就这个SB2100

sb2100

sb2100

东翻西找,找出个1N5822可以代换下,结果管脚又比人家粗。
上钻扩孔到2mm

钻孔

钻孔

上1N5822,扣壳直上220V,SB5V正常,拉低P_on,+12V有了,-12V有了,P_g 4.9xV有了。
找不到合适的负载试+12V带载,直接上机。
开机正常。。。。。。

这是19年我遇到第一/唯一故障点是2极管的最少第3次。
这年头2极管到底咋了?以前2极管可是最可靠的器件之一。

网友:
拆家的大佬都是什么职业?整天没事修垃圾

网友:
貌似这个地方的肖特基损坏率特高~

网友:
电感线圈也烧黑了几圈,用不不几天,还会罢工的。

网友:
普通二极管比较可靠,肖特基二极管坏的可多了

网友:
硅片纯度不行?

网友:
封装很关键,二极管管芯密封不良也容易坏。装配过程中引脚受力太大,或者温度过高都会使管子损伤。而且是慢性的,不定时发作。

网友:
电源整流二极管坏是常见故障啊,是联想的14P电源吧。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坏是常见现象。

网友:
硝特基二极管选用比常规的耐压高一档的就好用不坏。

网友A:
小工不易啊,哈哈哈,这不,我也深受其害,3号的故事,就把我坑惨了,电动车充电器次级的整流管击穿了,我用FR307(因为之前确实有使用FR307并联的)代换,又换了567脚击穿的3842,在我这里测试好着呢。用户拿回去不到半小时就回来,炸了,307击穿,3842大揭盖,MOS,电阻们都烧了。M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工不易啊,哈哈哈,这不,我也深受其害,3号的故事,就把我坑惨了,电动车充电器次级的整流管击穿了,我 ...

电动车充电器次级整流二极管估计对恢复速度要求较高,FR系列估计不行,这里有一个例子,用FR系列和HER系列都烧,换原来充电器一样的规格就没问题:
https://www.jdwx.info/thread-687892-1-1.html

网友:
联想的这种专用电源真不耐用,故障率好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次级整流二极管估计对恢复速度要求较高,FR系列估计不行,这里有一个例子,用FR系列和HER系 ...

从参数来看fr和her除了正向压降高点,恢复时间都是够了的。
不超流,散热足够的前提下应该没啥问题。无非效率低点,更热点。

网友:
硅片生产只注重速度跟利益  越来越不在乎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