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移动魔百和CM201-1(CW版)拆机、TTL线序(重要发现)、破解以及救砖

楼主(2019-07-20):
我手里已经有了山东和四川版的CM201-1,并且为了破解,还把山东版的盒子刷成半砖了,最后不得不花了20块购买了救砖固件,才救回来,代价“惨重”。
近日又手痒网购了几个CM201-1,原因就是1个字——便宜!
话说这一日闲逛咸鱼,看到有卖家20块出CM201-1(YS版),于是动心了,就和卖家商量,希望能加10块邮费卖给我。结果卖家说,不单买,必须和另5个(CW版,北京移动)一起打包出售,统一价20/个,可以不用出邮费,也就是包邮。
最后结果就是花了120块,买了6个盒子——其中5个还是型号一样滴。
这样我就收集齐了魔百和CM201-1的全家福:CH、CW、YS——虽然不能召唤神龙。

关于YS版,我回头另开贴拆它,今天说说主角CW版。

就目前看,魔百和CM201-1共有3个版本(硬件配置都一样,S905L2、1G+8G、蓝牙、双频WIFI),分别是:CH版(长虹代工,代表地山东、四川)、YS版(易视腾代工,代表地黑龙江、浙江、广东)、CW版(创维代工,代表地北京、贵州)。

在查资料寻找救砖山东(CH版)的时候,就看到有网友发贴求助贵州移动的CM201-1(当时不知这就是CW版)如何破解,因为没有TTL!我当时还特意留心了,贵贱都不能买贵州版的,没法愉快的破解刷机嘛。可这个北京移动CW版到手拆机后,傻眼了——TMD,没TTL!和贵州的一样!而且,这么坑爹的盒子我居然买了5个,我艹!心中顿时1W匹草原神兽从心中飘过,用孙红雷的话说,身上的细胞立马死了一半。
不死心,又认真了研究下这个主板,觉得有几个空白的焊点非常可疑,没有开孔,位置也不对称,贴片元件肯定焊不上啊。于是用表打了下电压,其中的3个点对1个点有电压:2个3.8V,1个3.6V,呦西啊!这特征太像TTL了。之前搜资料的时候,曾发现过CW版的其他型号盒子,就是用这样的几个焊点做TTL的,CW是有前科的家伙啊。这下基本定了,这就是TTL。剩下的就是测试那个是RX,TX了。于是用烙铁焊上线,接上设备,连上电脑,最后终于跑码了。由于不知线序,中间还接错线了,vcc接rx了,还好没烧设备。
老规矩,先备份原厂分区——虽然有时候这些数据救不了砖,然后再破解。

分享几张“裸照”,然后二楼说TTL线序、破解过程及如何救砖。

楼主:
经过差点烧了设备(8块包邮系列)的“惊险”过程,终于搞定了TTL,估计这款盒子,我能算是首创了。
线序和实际接线,请参见图片。
备份分区数据的命令和过程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和其他盒子一样。有兴趣的朋友,参看我拆其他盒子的帖子吧。
想下载的朋友,直接点这里(提取码:7ai3)下载。

破解极其顺利,甚至不能称之为破解,顶多算“加固”。加载system分区为可写,将当贝桌面拷贝到system/app目录,设置好权限(0644)并安装,加固工作完成!
为啥说装个桌面就算完成了呢?因为这个盒子不限制第三方app的安装,需要啥自己装就OK了。
安装完各种直播、点播、歌曲app后,发现系统稍稍有点卡,于是又“深度加固”了下,禁止运行了几个盒子自带的且没用的app,这回彻底流畅了。
另外,由于当贝桌面被我弄到了system/app里,以后就是恢复出厂,也不用再次“加固”了,一劳永逸。

最后说说救砖,CW版的盒子虽然没TTL孔(CH和YS的都有),需要焊接才能使用,但它有1个优点:刷机不用短接。
插上双公头USB线后,接通电源,刷机软件就能连上(先连usb线,再开电源),也就是说,这盒子永远不会刷砖(当然,你手里得有合适的固件)!意外不?惊喜不?
这个结果也是我“冒死”试出来滴,当时想,反正有5个,砖1个不怕。于是把手里S905芯片的所有固件(20多个)挨个刷1遍!当然绝大多数是刷不进去的(1%、2%、4%、7%各种错误),最后试MGV2000固件时,刷进去了。
为啥最后试MGV2000的固件呢?1是因为山东版的盒子就是刷了它成砖头了,心里有阴影了;2是为救山东半砖,曾花了20块买了个救砖固件,而这个救砖固件在前面的实验中,发现也能刷这个盒子,只是wifi和蓝牙不能用(驱动不对,这个盒子的wifi和蓝牙芯片是MT7668)而已,不会变砖。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既然成不了砖了,就又下载了几个其他型号的S905固件,一顿猛试,最后发现了重要的结果,跟朋友们分享下:

CM201-1的3个版本中,YS版的,潜龙大侠已经出了免费的固件,还可以救砖(仅限YS版自己,不能用在CH和CW上)。
CW的救砖固件请使用潜龙大侠MGV2000(CW版,记住:必须是CW版)免费固件。我推荐db-咪咕mgv2000-android4.42-qlzy-201812这个(还有其他日期的也可以,这个最好)。
这个固件不仅能救砖,也可以算做是破解固件,支持原遥控器,WIFI也可以正常使用的,且是root的。用当贝市场的管理功能禁用开机启动的app,盒子速度会流畅不少。缺点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按遥控器时亮),蓝牙不能用。

用这个固件救砖后,能不能再手动恢复(用我备份的分区数据)原厂固件呢?能,但是不能直接刷,这个固件改变了分区个数,相对原厂,少了3个分区,直接刷回后,会变半砖,虽然最后能救。
经过我多次测试,可以这样:刷了这个固件以后,再刷潜龙大侠创维E900V21E的u盘固件(文件名为E900V21E-7668-U刷固件.rar,刷完重启后会黑屏半砖,不过不重要,刷它的目的是恢复原厂分区,TTL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分区数就和原厂一样了,这时就可以手动恢复原厂分区了,恢复命令我网盘里也提供了,需要注意的是,恢复system分区需要在uboot模式下使用usb_update命令刷,且刷前必须用rom专家对原厂备份的system.img进行转换后才能刷进去。
最后,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留言,我们大家一起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

TTl线序、接线实图、拍照用的“作案工具”(在虹论坛发表人脸识别程序获得的奖品,嘚瑟1下)

补充内容 (2019-7-23 18:20):
网盘居然失效了!补发1下:

https://pan.baidu.com/s/1f794VuD_lHBT5g3vuytdgQ
提取码:cd76

补充内容 (2020-3-23 09:25):
链接又失效了,真是无语了。
再补:
https://pan.baidu.com/s/11MnbOdz_PFkQHEKfLEqMWg
提取码:awhj

网友:
TTL在哪个位置 我手上还有一台没拆

网友A:
移动很多都开了adb的,直接ad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很多都开了adb的,直接adb就可以了

呵呵,外行了。
绝大部分盒子都不是默认开adb的,通过遥控器或鼠标(不用拆)就能开adb的盒子是少数。
要么通过第三方工具(比如中兴的B860系列)开启、要么通过ttl(这个几乎所有)开启。
而这个盒子,表面上是木有ttl的,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网友B:
这玩意必须得配合移动宽带才能使用?还是任何宽带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必须得配合移动宽带才能使用?还是任何宽带都可以?

破解前就只能移动的宽带,破解后就支持所有的宽带了,包括移动、联通、电信,就像长城(我家就是)、铁通、方正这样的非主流宽带也都没问题,甚至就连用4G手机做热点(不差钱或流量用不完的)也行。
这玩意是安卓的,除了不能接打电话、发短信以外,安卓手机能干的事基本它都能干。

网友:
下图中的镜头不错,仔细一看好像是手机附加镜头,加了后会牺牲点画质的,中心画质勉强能到4K,但是边缘画质很容易下降到1080到720线等。微距镜头拍芯片有点用。

网友:
探索的精神啊

网友:
大神!我想备份华为悦盒的出厂固件!给怎么搞?教教我!华为的盒子难度不一般哦!我只是破解了!

网友C:
厉害了,如果原生固件能保留(iptv),再加自己安装第三方视频客户端,爽歪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如果原生固件能保留(iptv),再加自己安装第三方视频客户端,爽歪歪了 ...

反正在辽宁移动的iptv就是废物,不能看电视,点播都是老资源,只有联通和电信可以

网友:
Uart是不是就是串口的缩写词!

网友:
不错,很详细并是破解了!

网友:
PCB上的丝印UART就是串口呀

网友:
楼主 这么多 卖我一个玩玩啊

网友:
感觉要是学过单片机估计一眼就认出来的该去找哪里,这块还好,起码PCB给你丝印了,唯一难点就是找哪条线是对的了,不过感谢楼主的努力,还是找到了正确的TTL线序,谢谢。

网友:
大板上明明白白的写着UART。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指点。
可能是之前的破解太顺利了(都是预留好了接口位置,一眼就能看出来),同时也是知识面太窄了,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又涨了1个姿势,而且还是很重要的姿势,这就是交流的重要性,对我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