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失败提示Fail! Load FW/Info Fail! WRITE IS TABLE FAIL! 代码177

楼主(2019-07-20):
IS903量产失败提示Fail! Load FW/Info Fail! WRITE IS TABLE FAIL! 代码177
量产工具换了好多版本了,FLASH也重新焊了多次。一直都是提示这个。

网友:
版本旧一点,F9擦除下,还不行的话就扔掉吧。

网友:
还有,去掉DDR试试看有时候量产去掉DDR就能过

网友A:
不要用1.25版本和1.26版本,用V1.23版本就可以了

操作前,要主界面用F9强力擦除一次,然后重新插拔后按F4量产(推荐开启扫描)

这个颗粒IS903测试过没问题的,就是写入性能低一些,L95B来的

注意VccQ电压

网友:
Fail! Load FW/Info Fail! WRITE IS TABLE FAIL!  这个英文的意思是   失败! 加载FW /信息失败! 写稳定的失败!
手机扫描出的大概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  再试试看

网友:
自订手动选择型号和容量试试。

网友(2019-09-03):
我的也不行。。

网友:
同样问题!坏块数量比这还多

网友B:
有解决了吗?我的也这样

楼主:
解决不了 放一边了。。。怀疑是闪存的问题   之前这个闪存就是从不能读写的SD卡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决了吗?我的也这样

解决不了 放一边了。。。怀疑是闪存的问题   之前这个闪存就是从不能读写的SD卡拆出来的

网友(2019-10-05):
楼主我想问一下现在1.26固件出来了,但是还有人用1.25版固件。是因为1.25版固件什么方面更好吗?

网友(2021-09-15):
运气不好~4个128G镁光就是这样。。。

网友(2021-10-29):
我的NW386也是这样。老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1.25版本和1.26版本,用V1.23版本就可以了

操作前,要主界面用F9强力擦除一次,然后重新插拔后按F4 ...

按F4量产是什么模式呢?我发现正常量产会报错的时候按F4量产能通过,但是重新插拔U盘后会有两种结果:一是系统认到U盘,提示需要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就可以使用了。二是完全不认盘,插上U盘就像没插一样,灯都不带闪的。

网友(2024-09-07):
如果能正常识别,通道等参数设置正确,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先擦除,然后在开始写TABLE的时候把U盘拔了,再插上去重新量产一遍。
这个是我看别人这样操作解决的。

网友:
我的NW386也是这样。老卡在这个地方

网友(2025-03-01):
我是东芝32G EXII换下来的闪存 主控是东芝标的IS903和 DIY IS903 128个的盘 互换闪存 ,东芝的IS903可以换上128G的 正常量产, 但是DIY的IS903换323G东芝拆下来的  就不行  就是一样的报错  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