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首拆?拆一个松下集成吊顶灯HHXC2500

楼主(2019-07-20):
最近装修,给厨房买的集成吊顶灯,看来看去还是选了这个松下的,怕厨房不亮,买了一个600*300的,20W,少废话上图!

外包装。

包裹还算严实,挺薄的。

参数。

边框是铝喷的白色油漆,背板也是铝,就螺丝能吸住。

拆掉一圈螺丝。

LED 驱动引出线到灯板,做工有失大厂风范,引出线直接碰到铝背板,看着不太放心。

拆过手机屏幕的都知道这和手机屏幕背光一个道理。不过朋友看过我这拆解就不要轻易尝试拆解这导光板部分了,
很容易弄上灰尘和指纹之类的,脏了会导致亮灯时有很多斑点,我拆装好几次才算清理干净,老费劲了!

灯珠部分,四边只有一边有灯条!看着做工挺LOW的,现在担心有没有20W了!有看出是谁家灯珠的吗?

驱动上的贴纸,竟然不是易碎贴!风机都没用直接撕下来了。

拧下驱动两端蓝色部分各两颗螺丝直接拆开驱动。

看着做工不错,不像是假的,可是灯条看着很山寨。、

元件特写,第一次见二极管腿上绑磁环的。

点亮!18.4W,松下也虚标,0.89-0.9的功率因数,白天看着一点不亮,不知晚上会不会好点!
国产松下也就这样了!咸鱼175大洋买的全新品,比狗东便宜,拆来看还是亏大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做工可以呀

网友A:
看驱动看灯珠都感觉不像真的啊,这也太凑合了。咸鱼上卖6块的驱动都比这个厚实太多了。这个基板看起来也很毛躁

网友:
虽然做工还行但是感觉亏了

网友:
松下也在缩水的路上走了起来,我家的室内灯就是松下缩水后的产品论坛有人拆过日亚灯珠变韩国三星还是首尔灯珠了。我客厅的松下灯刚买来就换过一次电源,灯在亮的时候吱吱响。换完还是有声音不过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看灯珠都感觉不像真的啊,这也太凑合了。咸鱼上卖6块的驱动都比这个厚实太多了。这个基板看起来也很 ...

你这种是出口货,国产驱动做成这样可以了,你看优惠购那些便宜的灯驱动是什么狗屎样

网友B:
毫无性价比可言,39没买过一个tcl的,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性价比可言,39没买过一个tcl的,比这个好多了

有链接留一下么?

网友C:
侧发光,淘汰品,真是亏大了……
谁让你喜欢品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发光,淘汰品,真是亏大了……
谁让你喜欢品牌呢

侧发光是淘汰品?这个还真没注意,集成吊顶灯我一直没太关注,看小米有品新出的都是侧发光啊?现在主流是啥个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发光是淘汰品?这个还真没注意,集成吊顶灯我一直没太关注,看小米有品新出的都是侧发光啊?现在主流是 ...

都是顶部发光的,大概5C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顶部发光的,大概5Cm厚

就是和普通吸顶灯一样的做法吗?侧发散热是个大问题,顶部发光有这个发光均匀吗?有产品型号或者链接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和普通吸顶灯一样的做法吗?侧发散热是个大问题,顶部发光有这个发光均匀吗?有产品型号或者链接发一 ...

顶部发光同功率下灯珠更多,单灯珠功率更小,发热也小,散热面积更大,理论上寿命也长些,我拆过一个,大概好几十颗灯珠,尺寸和你一样的

网友(2021-10-08):
这做工也就10多块的水平了。灯板居然不是铝基板,差评

网友:
做工真的还一般

网友:
看驱动电源不像原装,你百度一下松下的电容等原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OEM代工的产物了

做工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