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urface Pro3电源线,诱骗成功,从此手机平板充电器走向统一

楼主(2019-07-20):
昨天晚上回来,发现Surface充电器坏了
然后检测,USB口输出正常,插上平板,没有亮灯也没有充电。用万用表没测到电压。
测USB-和12V+发现有12V的电压,但是USB+和12V的-,电压不稳定,感觉地线断了。
仔细一看,摇了摇接口,发现好了,一会儿又没了。
用刀削了一点,确实线断了。
线头着实太短,都没法接线了,估计只能拆了

看到这个:boom: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99
现在我没冰箱没锤子咋办。
还好之前买了好几条电源线,给学弟备用的,结果到自己身上用了。

第一次玩QC2.0是几年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67051
参考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8488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4268
觉得有些麻烦没做。
自己用面包板搭建了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
效果还不错,就是要手动连接,因此一直面包板搭建12V,没有焊起来。
参照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1081
对电路进行仿真,然后做了自己的电路图。又省了几个电阻三极管。

制作过程忘记拍照了,做好的成果图

USB to Surface12V2A电源线。

拆开:

第一次焊接没成功,二极管电压只有0.35V
第二次,把电源线焊好,然后4根USB数据线接出来(红线),做好电路板(黄色热缩管),再用连起来(蓝线),
测试成功,用胶布粘上。
电路板4*4的洞洞板。
识别过程一般3~5s可以完成。
诱骗成果如图:

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同。

U表检测:
乐视EQ24BCN
3.6V-8V3A,12V2A

小米MDY-08-EH
5V2.5A,9V2A,12V1.5A

因为数据线有电阻,电压比12V偏低。
Surface识别到不是原装电源线,最大只有1.9A,还好充电器也就最大2A。
就算使用30V3A可调那种直流电源也就这么大。
比原装的2.58A小了不少。之前充电只要2小时可以充满,现在从5%开始,估计要2.5~3h(电脑估算的)。
除了时间上比原装Surface充电器慢,估计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注:Surface Pro3使用直流电源,10V~15V直流电源均可使用,再高未测试。9.9V以下无法给Surface充电。
电源电流<1A时,显示接通电源,但未充电,电流0.4A左右。电源电流足够高的时候才能充电。
忘记拍图了。
MI-4C可以直接使用7.6V~9.9V1.35A的直流电源充电。12V会显示接通电源,但未充电。20V会将骁龙808芯片烧坏(请勿尝试)。

嘿嘿,从此出门只要一个充电头就可以解决充电问题。

楼主:
还没写完呢

网友A:
谢谢分享,挺有趣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挺有趣的测试

谢谢捧场
去年烧了一块骁龙808芯片
后面换了手机主板。

网友:
同样的表为毛你的能测到11v的电压?

网友B:
看着跟你的一样,店家说只能测到5-7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跟你的一样,店家说只能测到5-7v的电压

我总共买了3个,开始买了一个(2015年的样子),5V2A版本的好像,(最大6.5v)开始觉得好
然后2016年又买了一个,自己没用上,送人了
之后出了新品,改了参数,最大支持20V3A,超量程直接死机,需要断电才能用。
我估计你是最早买的,我之前也买了,现在旧的那个闲下来了,用新出的那个。
去年去搜这表的时候已经不在了,U表更新太快,*宝现在都换新的了,D+,D-电压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跟你的一样,店家说只能测到5-7v的电压

如果看得懂里面的电路,可以买几个精密电阻,然后自己改量程,50V20A,貌似之前看买家秀就这样玩的,贼猛。用来测48V的电瓶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看得懂里面的电路,可以买几个精密电阻,然后自己改量程,50V20A,貌似之前看买家秀就这样玩的,贼猛 ...

关键是买表的那家好像都不卖这玩意儿了…去哪里找资料(⊙o⊙)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
去年烧了一块骁龙808芯片
后面换了手机主板。

线反了?以前同事买条充电线,一充手机重起,然后再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反了?以前同事买条充电线,一充手机重起,然后再没起来

没有,我的小米4C用的小米笔记本45w充电器(包含5v,9v,12v,20v),有USB Type C输出插口的,然后C-C线接手机,4C的808就烧掉一块,不能正常充电。不过还好能用,之后继续作死,然后808就彻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买表的那家好像都不卖这玩意儿了…去哪里找资料(⊙o⊙)哦

对的,去年还前年这个店就关门了,没得卖了。
只能自己拆开板子,然后自己看电路,买精密电阻改量程,要是能知道里面单片机型号的话,还可以自己烧新的程序进去。
我本来想把我的5V2A的那个表改掉的(可以改50V20A),之后发现USB 接口电阻比较大,然后就没想着改了,就那样。
电线中间能少一个接口就少一个接口,接口也是有电阻的。

网友D(2020-05-07):
这个Surface充电器只要在蓝色信号线和屏蔽的地线之间接一个二极管,插上负载就是12伏电源了

网友(2020-06-25):
发个原理图来看看?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D:
这个Surface充电器只要在蓝色信号线和屏蔽的地线之间接一个二极管,插上负载就是12伏电源了 ...

我正好有个surface充电器想改5521口,就用这个办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