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冒着锂电着火爆炸和烧模块的风险测试”极性自动反转模块”的正确接法,做一个锂电充电器,终于成功

楼主(2019-07-20):
不理解卖家的描述,只能冒险摸索。刚开始接错了,电池+接到了DC+,电池-接到了DC-,此时正接电池正常,反接电池时电池和模块却都急剧发热,赶紧拆下电池,还好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造成损失,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接法,圆满成功!

网友:
楼主的表头真的有年头了

楼主:
我有两套,一新一旧,搭配混乱了,懒得换回来了。

网友:
哈哈,好久不见了,不错啊

网友:
赚点M币,赚点M币,赚点M币,赚点M币,

楼主:
正放,反放,都没有问题,再也不用担心放错方向而悲剧了。

网友:
这。。。。。就是个整流桥??

网友:
这是用了4个mos管吧。记得在哪里看过电路图。又忘记了

网友:
因为你的用法是反的,所以电池接DC端上反接会短路。模块in端是电源输入端不分正负的,DC端是输出,而且不管in怎么接,DC+永远输出都是正。

网友A:
感觉就是个低压降的整流桥,只有输入不分正负,输出分正负,做充电器极性自动切换没用

网友B:
电流电压表喝拉菲

玩4056的多 。炸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个低压降的整流桥,只有输入不分正负,输出分正负,做充电器极性自动切换没用 ...

见解独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压表喝拉菲

玩4056的多 。炸了就换

虽然4056很便宜,但是换也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