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上海诺基亚贝尔路由器。

楼主(2019-07-20):
设备型号是A-040W-P上网查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一点资料。够偏的了。

主板正面,大大的芯片是RTL8696应该是千兆交换芯片,网上也查不到资料。

背面

RTL8812BRH  2*2 wave2 MU-MIMO 千兆5G芯片

RTL8192ER 这个是2.4G的???

有两个功放,sky 85742 好像都是用在5G上的。天线也是共用。

256M内存

128M闪存。

想刷个固件 估计是没有的了。LJ

网友:
接地通孔像麻子脸~

网友:
RTL8696是主控,方框里面是无线芯片,还有两功放不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双频路由吧,两颗小IC分别对应5G 2.4G,天线用的是双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双频路由吧,两颗小IC分别对应5G 2.4G,天线用的是双频天线。

是双频的。不过没什么可玩性,拆完扔一边去了。

网友:
一锅螃蟹,不过稳定

网友:
我去,大牌也将屏蔽罩省了,缩水货

网友:
NAND的闪存,还是放弃吧,折腾挂了你连砖都救不了。

网友(2019-09-06):
查资料,RTL8696 很有可能是定制版的RTL9198C或者RTL8198CD双核主控,目前只有这个才支持256mDDR3,常见的RTL8196、RTL8197、RTL8198(单核)都只能支持到DDR2,楼主TTL一下,导出信息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2020-10-21):
我也有个,应该也不LJ了吧。毕竟都256m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