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东西找出一张提货单发上来大家看看顺便拆一个多用插座

楼主(2019-07-20):
清东西找出一张提货单发上来大家看看顺便拆一个多用插座,这是当年配电脑的清单,不知当年的价格現在能配一台什么档次的电脑

顺便拆一个多用插座

铆接的为了接触可靠自己加了焊锡

END

网友A:
这个当年应该算一般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应该算一般配置吧

那时根本不懂,商家说如何就如何

网友:
铜矿P3 866EB,2条256M内存,GF256显卡,当年妥妥高配机器了。
那时候的穷人一般用铜矿赛扬533超频到800,显卡用MX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应该算一般配置吧

过万的都是豪华配置,至今仍是。看单子这家店应该是当年电脑城里比较有实力的,做的比较正规。至于配置,如果当年您还比较菜的话看三大件的报价就略知一二,另外装机利润主要在周边。

网友:
2K年:lol:40G硬盘这么贵?04年80G西数好像就500多,当时大家都在用40-60G的,同学买了个80G西数,瞬间觉得他是土豪

网友C:
2k年当属高配PC了,本人2001年买的联想台机配置20G硬盘,256MB内存,主板集显,LG光驱,14寸液晶屏。花费7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k年当属高配PC了,本人2001年买的联想台机配置20G硬盘,256MB内存,主板集显,LG光驱,14寸液晶屏。花费70 ...

我01还是02年买的飞利浦15时液晶显示器就花了5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K年40G硬盘这么贵?04年80G西数好像就500多,当时大家都在用40-60G的,同学买了个80G西数,瞬间觉得 ...

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万的都是豪华配置,至今仍是。看单子这家店应该是当年电脑城里比较有实力的,做的比较正规。至于配置, ...

当时根本不懂,我记得拿个鼠标总是移不到所需的位置

网友E:
还配了UPS,果然那时候电脑很精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配了UPS,果然那时候电脑很精贵。

UPS电瓶坏了被我全拆了利用外壳做了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F:
上815E,为啥不用图拉丁,哪怕是賽扬。
       这种嵌入式插座,我也有,不过是螺丝接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815E,为啥不用图拉丁,哪怕是賽扬。
       这种嵌入式插座,我也有,不过是螺丝接线的 ...

那时什么都不懂,工作又忙商家怎么说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