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寨电源

楼主(2019-07-20):
最近懒病犯了。好久没动烙铁。今天发现一个电源,这个头好给刮胡刀充电用。插了一下刮胡刀的灯不亮,正好拆开看看。
原来是里面的正负极接反了。这也够山寨的。高压侧用半波整流。低压车没有任何稳压和反馈。想给他换一个5V的开关电源,又懒得动。调换正负极。有输出能充电。就这么地吧。
这货的短路电流还是挺大的,将近300毫安。

网友:
怎么才发现呢?

网友:
玻璃钢电路板不错,但可惜的是单管式电源,输出低压侧没有反馈,尽量加一个倒计时插座限制充电时间,避免过充。

网友A:
飞科竟然用这样的电源 ,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科竟然用这样的电源 ,便宜没好货

不是飞科原装的

网友:
这接口一般都是理发器、剃须刀用的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半波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
这电源用着不放心啊。。。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很山!一粒三极管,一只变鸭器,就这么简单。。。。。。

网友(2020-03-15):
最起码还有个线圈,隔离220V 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