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白痴改装明纬可调炸鸡。求助

楼主(2019-07-20):
电子白痴,买了明纬0-90v改装套件,改装时接错线炸鸡了。  就这个辅助电源输出负极接错。之前接对了,试机没问题,但是装机线短了,重新换线换错地方了。
昨晚测了所有原件,图二开关管三个脚相通,查了资料应该是损坏了。
万用表查了初级大电容没问题,但是小电容万用表测不出来,看外表没问题,所有电阻测了一遍没问题。
几个问题,
1,为什么接错线会炸开关管?
2,测试电源串入白炽灯,是否可以用卤素灯如图?
3.查494芯片各脚电压 13.14脚正常输出5v,1脚0.2v-2.5v可调,我查资料人家都是0.2v-5v可调?
4.还需要检查那些?开关管三个脚相通,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A:
1.开关管炸了,说明有严重短路
2,什么灯泡这么小,建议上100w灯泡,20.40的有点小
3,1脚是同相端,至于怎么调要看分压电阻了0-5都行
4.保险管,整流桥,启动电阻,没接负载输出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大神!!!!!!!

  我的也炸了  494  11脚2v  12脚 12v   14  脚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关管炸了,说明有严重短路
2,什么灯泡这么小,建议上100w灯泡,20.40的有点小
3,1脚是同相端,至于怎 ...

谢谢改好了,高压整流桥的问题,换了就好了,可是电位器又放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好了,高压整流桥的问题,换了就好了,可是电位器又放炮了。

电位器放炮?你是不是接431那边了,调低了,电流大放炮,正常是接在2个反相端调压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放炮?你是不是接431那边了,调低了,电流大放炮,正常是接在2个反相端调压调流 ...

装外壳估计螺丝顶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外壳估计螺丝顶住了

你的都什么坏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上电来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