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森牌超声波清洗机 求助怎么接线

楼主(2019-07-20):
德森牌超声波清洗机,贪便宜买了个坏的,电路板炸了,然后找厂家给我发了块新板子。
6个口,接机械定时开关的俩,换能器俩,外接电源俩

电子小白知识忘光了,只好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师,请问我怎么接线?

最好详细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哪个口是干啥用的。

网友A:
原机上肯定有相应的接头啊~

网友:
机子上面的线都有接头啊,直插不就行了?

网友:
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多谢多谢,我这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上肯定有相应的接头啊~

原机的线都烧完了,扔了

网友:
照4楼的去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