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几个LGA60颗粒,谁有转换贴,卖我几个

楼主(2019-07-20):
有几个LGA60颗粒,谁有转换贴,或支持这种颗粒的板子卖我几个,谢谢
TH58TFT1DFKLAVH

网友A:
淘宝上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

淘宝没有,有的话我就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没有,有的话我就不来了

淘宝上有,不便宜,白头发有。。。应该是飞机哥的设计。。。但是还是提醒你小心这LGA闪存是SAT定义的,SAT定义基本凉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不便宜,白头发有。。。应该是飞机哥的设计。。。但是还是提醒你小心这LGA闪存是SAT定义的,SA ...

这货能上IS903,应该不是SAT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货能上IS903,应该不是SAT定义

我手上几个闪迪的Sat定义的弄得我没脾气,以为是闪迪变态版本的结果屏蔽电源脚还是冒烟。。。。最后弄来乐酷板子才发现是Sat定义,可惜没工具没法量产。。。还陪进去几个lga的9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能上IS903,应该不是SAT定义

已补上此芯片引脚定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几个闪迪的Sat定义的弄得我没脾气,以为是闪迪变态版本的结果屏蔽电源脚还是冒烟。。。。最后弄来 ...

已补上此芯片引脚定义,看看和你闪迪的一样不,一样的话就不折腾了,谢谢

网友D(2019-12-20):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几个闪迪的Sat定义的弄得我没脾气,以为是闪迪变态版本的结果屏蔽电源脚还是冒烟。。。。最后弄来 ...

哥,我有几片闪迪的lga60,上3267短路,请问屏蔽哪个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我有几片闪迪的lga60,上3267短路,请问屏蔽哪个点啊

无奈老站有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557,屏蔽大电源就行了,我记得是左下还是右上大点第一个,不过你确定好是什么定义,SAT的话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能上IS903,应该不是SAT定义

能上903和SAT无关,我用转换贴,LGA60(sat)转换BGA152照样903跑得欢,而且我发现SAT不能FORCE DDR,但是速度完爆CDJ,听内行说是自动DDR并且频率故意调高了的。。。

网友:
按照你的定义 22 23 24 25 27 28(长边对称轴悬空)基本上是SAT了。。。sat定义应转换贴作者要求抱歉不提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奈老站有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0557,屏蔽大电源就行了,我记得是左下还是右上大 ...

闪迪sd卡上的,也不知道真假,丝印居然跟金士顿的丝印极为相似,FA32Bxxx这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闪迪sd卡上的,也不知道真假,丝印居然跟金士顿的丝印极为相似,FA32Bxxx这类的 ...

假的吧。。。。闪迪一般都是自家颗粒,最不济还有rmrmrm呢,二般情况倒是有东芝黑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假的吧。。。。闪迪一般都是自家颗粒,最不济还有rmrmrm呢,二般情况倒是有东芝黑片 ...

真的是东芝黑片,贴在3267上直接识别了,98de94937651,但是识别出2ce共16g,但是用工具开一直提示check info block fail before download is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东芝黑片,贴在3267上直接识别了,98de94937651,但是识别出2ce共16g,但是用工具开一直提示check  ...

因为你的3267是阉割版,去找4ce lga的板子吧。。。最不济上安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3267是阉割版,去找4ce lga的板子吧。。。最不济上安国。。。

还有有阉割成2ce的3267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有阉割成2ce的3267啊

因为3267最大4ce,很多3267为了双贴切成2+2ce的,还有现在普通3267lga
都绝迹了,你确定你买的不是那种上苹果的板子?苹果e2nand是最大2ce的。。。所以只能认2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3267最大4ce,很多3267为了双贴切成2+2ce的,还有现在普通3267lga
都绝迹了,你确定你买的不是那种上 ...

我也不知道,以前买剩下的,单贴lga60,3267ab,贴过lga52的闪迪短路,Intel的1ce l85正常,别的没试过

网友(2020-03-29):
不是SAT 是E2nand,3267ae板子能正常支持(详情见“翼浪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