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白痴改明纬可调炸了。几个问题

楼主(2019-07-20):
改明纬27v350w改0-95v炸鸡。

就这个辅助电源输出负极接错。之前接对
了,试机没问题,但是装机线短了,重新换
线换错地方了,开机炸保险管。
昨晚测了所有原件,图二开关管三个脚相
通,查了资料应该是损坏了。
万用表查了初级大电容没问题,但是小电容
万用表测不出来,看外表没问题,所有电阻
测了一遍没问题。
几个问题,
1,为什么接错线会炸开关管?
2,测试电源串入白炽灯,是否可以用卤素灯
如图?
3查494芯片各脚电压13.14脚正常输出5v,
1脚0.2v-2.5v可调,我查资料人家都是0.2v
5v可调?
4还需要检查那些?开关管三个脚相通,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开关管确定坏了,现在主要不知道哪里还坏。

你另外一个帖子我回复过你,

网友:
不开花不算炸

楼主:
来大神,求支支招

网友:
要天灵盖都炸飞 才叫炸

网友:
三条腿都在  根本就没炸  你以为我不知道 哼

网友:
仔细一点不会出错的,高不清可以问卖家、不能用12V小灯哦,要用220V,60W或者100的,

网友A:
三脚相通确定坏了,不一定炸开就叫炸,还有一种炸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裂痕,我就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相通确定坏了,不一定炸开就叫炸,还有一种炸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裂痕,我就碰到过, ...

谢谢,开关管确定坏了,现在主要不知道哪里还坏。

网友:
看看R13、R14、ZD2、ZD3、Q1、Q2、Q3、Q4、U1这几个元件有没有损坏的,有的话换掉就可以了。我的电源也是经历过很多炸管才修好的,自己总结出来的容易坏的几个地方

网友:
尤其是开关管后面那两个小阻值的电阻(好像是0.22Ω)的坏了就没办法启动了,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需要拆下来量,在路测量不准

网友(2019-11-06):
接线没错的话,0-50v版不容易炸管。0-95v低电压小电流都容易炸管,低压大点楼秒炸,只适合高压小电流输出。

网友(2019-12-22):
0--50V足够一般维修用了。我自己做了一个0--40V的10A可调电源

网友(2021-01-10):
购买了,为啥另外两个没有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