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能调节电流的飞利浦的驱动,做工非常不错,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7-20):
    上次发了个帖子DIY给客厅的节能灯管大灯更换LED灯板,实际效果还行,欢迎坛友指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548&page=1#pid987952
由于六个灯板电压太高,每个灯板13个3V的LED灯珠,电压39V,串联3个板子电压就120V,没办法用两个松下的电源驱动,就想着有没有办法将六个板子并联,这样电压不高,但是这样以来电流最小要到0.9A左右,在网上找了下,成品的品牌驱动都太贵,要好几十元,看到闲鱼上有个卖飞利浦的驱动,42W的输出电压32-42V,电流500-1000可调,看板子做工不错,就撸了几个,这样方便家里的那一堆松下的环形灯板,不管是用3-6片都可以使用,只要调节好电流就可以了,最主要的是,上次6片灯板由于是3000K的色温有点发黄,用一个驱动可以再底板中间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加一组6500K色温的板子,平衡下色温,这个工作暂时还没有计划,先看一下驱动吧!
   板子的外观,尺寸是65/78MM的

看看反面的芯片

正面电容细节标识50V2200毫发,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个驱动的最高电压可到50V?这个不太懂

这个就是调节电流的电位器,由于买来时用胶封住了,自己清理下,想好事3362的P502查了下最大电阻是5000.转动中间十字,能调节阻值

其他元件

这里可以看到飞利浦的LOGO和型号

驱动的电源线和输出线

电源线的焊点很结实

这个电源拿手里还是很重的,再就是坛友帮忙看一下这驱动质量怎么样?我根据电容判断的最大输出电压50V对不?至于电流的调节范围等到时装上灯再测试。

网友:
一般采样都是用小电阻的

网友:
做工不错,能简单调电流也很方便

网友:
驱动参数写的输出电压32-42V,表示在这个电压范围内就工作在恒流状态,电容用耐压50V就是要大于等于42V才行,一般电容耐压有固定值16 25 35 50 63 80 100等,所以用50V电容合适,电容耐压值不代表驱动输出最大电压。

网友:
这种可调电阻是微调用的

网友:
驱动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我那一箱调光金属壳led驱动,一两百瓦一个,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我那一箱调光金属壳led驱动,一两百瓦一个,吃灰

那可别浪费了,看下啥型号的,不行坛里出了!

网友:
用料豪华,非常不错。。。。。

网友:
驱动电源实际输出的工作电压值,一般不超过普通电解标称值的70-80%,所以至少耐压50V的普通电解才能用,富裕量并不大。

网友:
不可达到50V,电解电容使用上都留有三分之一的余量。

网友:
咸鱼还真是什么东西都能淘到。厉害

网友:
这驱动真不错!

网友:
驱动做工很好,

网友(2022-02-18):
这板子有频闪吗?看到某鱼上面有些买家都说是一些技术淘汰落后的板子,频闪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