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9-07-20):
这个风扇怎么按都不转,电池是有电的,接上电源才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升压电路坏了

网友:
开焊几率很大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可以了,我买了个9.9包邮的是有刷电机,用久了吵得很

网友:
声音有点大

网友:
检查电池两极的插片和电路板之间有没有开焊

网友:
把电池插座旁的三个脚的三极管换了就会好,就看你能否找到合适的。

网友:
万用表怼一下哪些贴片电容,看有没有“鸡鸡”叫的,有就话随便焊个电解电容进去代用试试。

网友:
一点点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