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触点飞线谁懂

楼主(2019-07-20):
哪位朋友懂得啊?这几个触点都是什么极?电源正负极?信号正负极?万用表测得1和2,2和3都有电压,2是正极。剩下的怎么确定啊?哪个大神指点一下!4个触点从上到下分别是1234

网友A:
这是什么充电宝?还有触点。。。共享充电宝?

网友B:
图片像素感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充电宝?还有触点。。。共享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像素感人呀

明天拍个清晰点的

网友C:
充电宝的充电接口,看电路板上的标识1是正极,4是负极,中间两个是D+、D-(或者快充用的接口)。如果充电宝上有micro接口,几个线应该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的充电接口,看电路板上的标识1是正极,4是负极,中间两个是D+、D-(或者快充用的接口)。如果充电宝 ...

这是个共享充电宝,上面的正极符号是手机充电头的正极,用表测量触点2是正极,红笔在2上,黑笔在1和4上都显示正电压,我不确定哪个是电源负极哪个是信号负极?红笔在2黑笔在3时没有电压,触点3是信号正极吗?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2022-09-05):
从照片看出,楼主缺的不是充电宝,而是缺一台可拍清晰照片的手机。

网友(2023-03-15):
同款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