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倍量F180自动摇头便携式台式小风扇,夏日午休神器测试+拆解

楼主(2019-07-20):
 倍 量F180自动摇头便携台式小风扇
 夏日降温神器测试+拆解

1、开箱
产品清单借用商家图片,包装内含小风扇一台、说明书一份、Micro-USB数据线一条。
产品参数
    我手上这款是白色的小台扇,颜色非常的淡雅,看起来就很舒心。风扇比较高挑,不用刻意调节角度也能吹到人脸。风扇底座内装有两节锂电池,重量集中在底部,放在桌面比较平稳,这个得益于内置了电池,这款风扇优点是可以随意放置在任何位置使用,无惧电线束缚。
全封闭的17CM直径风罩,可有效避免熊孩子误触受到伤害。
沿着接缝处逆时针稍微用点力旋转,风罩前面板即可取下,方便清理内部灰尘。
风罩后半部分是一台直流无刷电机,透过风扇叶可以隐约看到。
F180风扇 采用3片涡轮式扇叶,扇叶直径很大,送风距离远风量也大。
风罩背面也有产品参数。
输入:DC5V
电源:5W
电机工作电压:5V-9V
电机工作电流:0.2A-1A
风扇摆杆采用铝镁合金材质,表面喷砂,做工不错。
支架与风扇链接的部位可以调整俯仰角度,最大30°,使用轻松方便。
风扇左右自动摇头90°,大角度、大范围、多维度输送自然风
两个按钮开关,靠近摆杆的是摇头按钮,下边的是启动、调档、关闭按钮,档位循环模式开启一档→二档→三挡→关闭,下方有一圆形指示灯,使用时亮蓝色灯。
二、测试风速与噪音
对于一款风扇来说,风速与噪音是影响使用体验最主要的两个因素。风速影响风力大小,吹起来凉不凉就看它;噪音影响听觉,噪音分贝到达一定的数值便是噪音,风扇带来的噪音太大将严重影响到人的使用感受。
1、风速测试
一档风速2.4m/s
二档风速3.6m/s
三档风速4.8m/s
测试仪器为标智分贝仪,测试原环境分贝数为40分贝,风扇产生的噪音应减去原环境?应该是但不确定,测试方法仅供参考事实证明测试方法不对.
原环境分贝数40.8分贝
一档49.1分贝
二档57.9分贝
三挡59.2分贝
三、续航测试
续航≈电池容量/档位电流
风扇开启一档状态下,电池电压4.0V,电池输出电流为0.258A,当前功率为1.032W。
风扇开启二档状态下,电池输出电流为0.591A,当前功率为2.364W。
风扇开启三档状态下,电池输出电流为1.159A,当前功率为4.636W。
最大充电电压5.11V最大充电电流1.63A,功率8.35W
充电过程红灯闪烁
充电曲线图及充电所消耗电能数
充满电压4.186V
内置4400mAh电池的它能够持续工作多长时间呢?经过公式换算,得出在一档状态下可以持续工作约17小时左右,接近产品说明书所标注续航,续航能力杠杠的。
四、拆解
拆解先从底部开始,风扇底座有5个防滑硅胶垫,拿开其中三个就可以看到三个螺丝孔,拧掉螺丝就可以打开风扇。
打开后的样子,电路板和两节并联的电池组
电路板
风扇头部拆解,用吹风机开高温风吹头部商品标签,趁其不注意将标签揭下来,打开后出现四个螺丝孔。
拧掉螺丝就可以吧风扇头部后盖摘掉,后盖内部。
风扇头部
风扇俯仰角调节部位
风扇摇头联结部位
DONGXINGWEI的摇头变速装置和电机,齿轮内部硅油满满。
五、总结
      倍量F180移动小台扇设计简洁,风格百搭,摆在哪里都不会扎眼。头部采用可拆卸式风罩,风罩空隙比较小,拆卸力度也比较大,家里有熊孩子的用户也不必担心小朋友手会伸进去,安全系数很高。内部采用了涡轮式扇叶,扇叶直径很大,摇头时送风效果与自然风相似,不会产生普通小风扇那种不适感,并且风量更大也更安静。仰俯角30度可调可满足大部分场景,内置4400mAh电池组加上节能的直流无刷电机保证其续航充足。得益于涡轮式大扇叶与优秀风道设计,一档风速适中且噪音很低,配合90°摇头功能非常适合睡觉时放在身边使用,睡觉时会忘记它的存在,很惬意。

网友A:
没有图片啊,省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啊,省流量了。

没有图片是为了你先看文字,在慢慢欣赏图片

网友B:
只看到摇头电机的齿轮箱,好像没看到电机

网友C:
其实摇头没必要滚珠轴承,弄个聚乙烯塑料轴套够了。应该在风扇电机上弄单滚珠轴承主要受力,另一个液压轴承辅助受力,双滚珠轴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摇头电机的齿轮箱,好像没看到电机

摇头电机就是磁带机那样的电机,噪音比较大,有机会换了他

网友D:
那种电机声音不大吧

网友E:
价格??价格??价格??

网友E:
感觉和尚朋堂好像,比尚朋堂多了摇头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图片是为了你先看文字,在慢慢欣赏图片

再次打开看到图片了

网友F:
能摇头晃脑了,功能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摇头没必要滚珠轴承,弄个聚乙烯塑料轴套够了。应该在风扇电机上弄单滚珠轴承主要受力,另一个液压轴承 ...

这个结构还好吧,我打算有时间电机拆下来,看看异响怎么回事,近距离仔细听能听到,选择好听不到,异响消除了,就比较完美了,后期改电量显示,一键关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和尚朋堂好像,比尚朋堂多了摇头功能

还多了个电池

网友:
用处不大,帖子不错

网友:
当个玩具给小朋友玩玩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电机声音不大吧

开一档近距离能听到,大概50厘米吧,选了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价格??价格??

90多,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和尚朋堂好像,比尚朋堂多了摇头功能

做工用料比尚明堂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打开看到图片了

第一次编辑没放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摇头晃脑了,功能又多了

摇头晃脑才最实用,模拟自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