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萌新请教大佬尚朋堂风扇这样改电池不会让电池损坏吗?

楼主(2019-07-20):
借用@aszx19960423 的拆机图
这样并联两节电池 加上原装版护板以后不用单独给每个电池加保护板吗?
这样加装保护板不会涉及到电池损耗不一致、反充等问题吗?

先行谢过各位!

网友A:
并联前两个电池电压要差异不要太大,并联后使用中,就无所谓容量不一致了。因为是并联么,并联。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前两个电池电压要差异不要太大,并联后使用中,就无所谓容量不一致了。因为是并联么,并联。百度一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