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nvr更换主板电池

楼主(2019-07-20):
海康主板 时间长了,电池 不能用了 ,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调时间 。查电池为cr1220。没有,换2032,上点焊机,飞线。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看来是自己用的  哈哈  网络的好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看来是自己用的  哈哈  网络的好玩吗

不好玩。如图

网友A:
小区监控   玩的不错啊  网络的需要设置ip   我天天接触模拟的好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监控   玩的不错啊  网络的需要设置ip   我天天接触模拟的好无聊

模拟的啊,,,除了清晰度不行,别的都还行。网络的一个交换机死掉或者环路,全部挂。。。。我也有搞模拟的,如图。。。一坨线

网友B:
我是来看某位同学嘚瑟点焊机的

网友C:
镍片这么多啊。焊点漂亮的。

网友:
竟然有点焊机厉害 ,看来点焊机用途挺广,我的也要抓紧制作了

网友D:
干脆接两节5号电池

网友E:
把2032和1220点焊在一起,1220上回卡座,2032放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片这么多啊。焊点漂亮的。

6的镀镍,花钱买的点焊机,不想折腾,省时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某位同学嘚瑟点焊机的

嘘,小声点,不嘚瑟不舒服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2032和1220点焊在一起,1220上回卡座,2032放上面。。。

好主意,不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接两节5号电池

用不了那么大,这个可以用很久

网友:
谢谢分享,试着用焊锡搞纽扣电池,然后噗呲漏液了,有了点焊机就安逸了,转镍带之后松松上锡哈哈

网友F(2019-08-29):
直接换成20系列电池座,以后直接换2030就行了,都不用动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成20系列电池座,以后直接换2030就行了,都不用动点焊机

临时解决,要不还要去找电池座,找不到还要买,多麻烦。这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