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500 240G开卡问题2258XT

楼主(2019-07-20):
6片凄惨红的240G固态硬盘。都是2258XT主控
闪存一颗29F01T2ANCMG2一颗29F64B2AMCMG2

不知道怎么开卡,不知道怎么选哪个颗粒型号 总是失败,求大神给个设置好的工具开开! 6片坏了可惜!

网友A:
很简单啊,选29F64B2AMCMG2(L06 to B0KB)这个选项,看一下ce map,过不了就选择一下对应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B:
首先,你这个得用B0KB的工具开,192+96 TLC,开成240G。打开量产工具,看识别到颗粒信息。
另外 ,你这个盘卖吗?多少钱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得用B0KB的工具开,192+96 TLC,开成240G。打开量产工具,看识别到颗粒信息。
另外 ,你这个 ...

在研究 總是開不過 ,想著自己開好自己用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研究 總是開不過 ,想著自己開好自己用哈

一定要选择TLC模式开才有240G容量,如果开不了换多几个版本,英特尔的颗粒不难开的。

网友C:
这个是2258XT + LTOB  的组态,组态应该是2211,   按照这个产品推 , 这个盘算是白送了一个die  ,本来应该是5die  来开240GB, , 你可以去开256GB ,Frimware R0831B,

楼主:
請問需要怎麼設置

网友(2019-09-22):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选29F64B2AMCMG2(L06 to B0KB)这个选项,看一下ce map,过不了就选择一下对应的通道就行了 ...

2258不是可以默认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2258XT + LTOB  的组态,组态应该是2211,   按照这个产品推 , 这个盘算是白送了一个die  ,本来应该 ...

真心请教LTOB又是什么新名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2258XT + LTOB  的组态,组态应该是2211,   按照这个产品推 , 这个盘算是白送了一个die  ,本来应该 ...

对您的分析我是十分支持,但是对七彩虹我只能说能开256个鬼。。。。。前几天刚好遇见一个七彩虹的人,饭间闲扯才知道他们所谓的256g 250g 240g和200g其实是一套硬件,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版本就是因为品质根本过不了他们的“严格测试”所以。。。您懂得。。。他们可不会多良心“送”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您的分析我是十分支持,但是对七彩虹我只能说能开256个鬼。。。。。前几天刚好遇见一个七彩虹的人,饭 ...

这个是一定可以量产成256GB 的 ,看这个芯片的组态 ,应该蛮早,选的芯片最起码应该是Reclaim 等级以上的 ,加上对intel 的分级标准,可以断定这颗芯片还不错,以目前国内的技术 ,这个种多叠die 的芯片封装技术还不成熟,大多都是拿ink 封SDP 居多,所以这个应该是原厂封的,你说的七彩红本家的消息 , 应该一半是真,一半假,目前市场上容量确实可能有不足容量问题, 但是这种现象出现在LTOB 上的几率蛮小的。七彩虹的严格测试都是扯淡,说白了搞来搞去 就是那几样,有些也只是抽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一定可以量产成256GB 的 ,看这个芯片的组态 ,应该蛮早,选的芯片最起码应该是Reclaim 等级以上的 ...

朋友,从您的回复可以看出您在闪存方面的研究确实不浅,但是对国内作坊的小九九了解还是需要深入,首先,楼主照片模糊不清,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正片?是新的还是拆的?之前写入量多少?您有机会可以翻翻隔壁站和脚盆国论坛,凄惨红可是有案底的,用29r的降级片重打标29f贴固态,第二,坊间有种说法我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有几分道理,大概意思就是Intel因为产能不足和市场定位变化从3d开始甚至之前就不对外出售闪存颗粒了,说实话我也不信,但是应该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最后,封装和打标您肯定原理是很懂的,但是您往往低估了国内打标厂造假能力,据我所知IM流出很多片子都是以白片形式流出的,算是原厂封装,只要标志打得正,内行都很多走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从您的回复可以看出您在闪存方面的研究确实不浅,但是对国内作坊的小九九了解还是需要深入,首先, ...

嗯,我大概明白你们口中的正片和白片的的意思,首先你要明白降级, 到底降的是什么,要了解INTEL 的测试参数和测试流程,intel  除了自己测试的GOOD DIE wafer自己留着用,其余的reclaim 或者ink都是走渠道出去的,要区分这个3种等级, 我想你们口中的正片应该是good die   , 白面应该后面2种中的一种,至于打什么样的标  都不会影响到wafer的定位, 或者反问一句 你是如何区分正片和白片的,是看标吗?还是听别人说? 再就是你说的案低,说白了点,问题并不是出在芯片质量上,这些芯片做消费级应该是可以的, 问题就说在他说谎了,为了吹自己品牌,为了经济利益,妄想欺骗消费者。 我的QQ710188730, 还有什么想交流的加我QQ,  我只是对INTEL 的比较熟悉,其余的都是一知半解。了解一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大概明白你们口中的正片和白片的的意思,首先你要明白降级, 到底降的是什么,要了解INTEL 的测试 ...

正片仅仅指的是原厂自己打正规标的芯片,至于是拆机,es还是已经被干废了的只要表面不被划线或者打标处理都叫正片,一般gooddie对应白片,特别是那种原厂封装没任何标记,表面想打什么就打什么的片子,这一类也是凄惨红,花驰之类的最爱,还有剩下的以晶片或者回收片溶解重封装的就算黑片了。。。很多还有您说的对黑白片的定义您提出的很好,建议去老站看看论坛前辈们的帖子,新站说实话商家横行,商业信息太浓了,好东西都藏着掖着,技术贴反而凤毛麟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请教LTOB又是什么新名词。。。。

估计是L06B TO B0KB的简写。

网友(2020-03-24):
开成功了吗  这盘我也是怎么开都失败呀

网友(2021-07-23):
楼主最后怎么样了,我也遇到这个颗粒了。死活不能开卡

网友E:
BOK模式用SM2258XT_IM3D_R0626C版本不就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BOK模式用SM2258XT_IM3D_R0626C版本不就能开

麻烦老兄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BOK模式用SM2258XT_IM3D_R0626C版本不就能开

我也有这样一片七彩虹,颗粒也一样,刚用这个版本开成功了
但心里没底,这个版本auto的时候,只能选29F32B2AMCMG2,并无29F64B2AMCMG2选项,选l6b—bobk能开出240G
之前用另一个版本也是这样的状况,结果开了几次机后变卡了,最后直接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