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健能LED台灯,几天前淘的,可惜电池不是想象的。

楼主(2019-07-20):
7.9元淘的,外观还可以

环形LED灯

模具还行,

开关在后面,很小,充电口也在后面,普通安卓口

底板4个螺丝

20个LED灯珠

晚上亮度还行

送的充电线,

拆开准备加锂电池增加容量,拆开的一瞬间蒙了,不是锂电池,铅酸电池。

只要充电口有电,充电指示灯就是红色的,不会变色,电阻限流充电,电阻限流供LED灯。

不过还是可以改锂电池,加一块锂电池充电板进去就可以。

现在先用着吧,等电池废了再换锂电池。

网友A:
请问这个软管里面是什么结构,材质的呢?灯头圆孔直径有多大

网友B:
我也撸了一个,开关还是没有触摸的来得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软管里面是什么结构,材质的呢?灯头圆孔直径有多大

软管里面是螺旋状的铁管或不锈钢管

网友:
这种电池好啊,重量够重,能直接当配重,还不用充电管理ic,这么简单的电路都用不上不用玻纤板了,成本控制够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撸了一个,开关还是没有触摸的来得方便

稍贵一点的就有触摸调光了.

楼主:
今天又拍了个触摸3档调光的,到时候再拆开看看

网友:
编辑山寨啊

网友:
跟我之前买的基本一样的结构,我的还是小圆口不是micro,这种加块小板就能改锂电。
我的直接丢了两个18650进去,放在原来的铅酸位大小正好,充一次电可以用将近一个月。。。

网友A:
灯上面的那个大圆孔有多大

网友C:
加个放大镜片 就是维修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放大镜片 就是维修灯了

中间的孔可以拍照用。当相机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上面的那个大圆孔有多大

不大,大概3C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大,大概3CM左右

3cm太小有5至7就可以改个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cm太小有5至7就可以改个放大

大点可以改个放大镜灯

网友:
触摸3档调光的才划得来,2种各撸了2个。触摸3档调光的都改了18650电池,模具刚好留了18650的位置。触摸3档调光的调光比松下的都好,低挡没有闪,光色也很舒服

网友D:
现在买了1块钱的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准备把不是触摸按键的也改一下,不知道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后面放大用N-MOS控制电流可不可以,哪位大侠可以简单提供一个电路图,头疼中,后悔没有全部买触摸调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买了1块钱的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准备把不是触摸按键的也改一下,不知道TTP223 触摸按键模块后面放大 ...

我也想改触摸调光,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改触摸调光,可是不知道怎么改

其实直接买触摸调光的最化的来,多了橡皮脚垫,触摸3档调光,返现也多了,还有1元好评返现,不过我好评了没去要,单价钱却没贵多少,最重要的是调光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直接买触摸调光的最化的来,多了橡皮脚垫,触摸3档调光,返现也多了,还有1元好评返现,不过我好评了 ...

这个灯的光色是比较舒服的,我也很喜欢这点,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池和开关,其他包括造型材质都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