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改led背光 求大神指示

楼主(2019-07-20):
还有就是去掉 高压通电

还有就是去掉 高压通电

楼主:
12v  地线 开关线 亮度调节 在哪个位置,哪个可以掐断高压部分

还有调节线束里面经常有个红线是做啥的

网友:
断开灯管高压部分电路电源,LED升压版就从断开的地方取电源,然后LED升压版开关控制线接原来的控制线,上面应该有标识的on off或者ena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