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有品洒哇地咔擦地机

楼主(2019-07-20):
擦地机故障现象:开机自检后电量LED呼吸闪烁1个灯,按遥控没反应,插充电器3灯闪烁,不能充电。
下面看图吧:

充电通过2个MOS控制,充电时测试MOS是没有开启的,主控没有开启信号。测试各处电压,查到电池温度监测电压不稳定,围绕此异常查线

最后找到了坏电阻30b,它应该是2K的阻值,用222的换掉,至此修复。

网友:
耍猴的模特清一色的5毛钱品质

网友A:
对此机电路还是蛮了解的。

网友(2019-11-18):
你的维修水平很高,我有同样一个控制板出现故障,不知怎么下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此机电路还是蛮了解的。

故障现象为:放到手柄后,电源指示灯亮,前面LED灯亮,插充电器3灯闪烁,按下开关擦地、喷水不启动。打开后擦地电机、喷水电机直接接电源正常。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故障现象为:放到手柄后,电源指示灯亮,前面LED灯亮,插充电器3灯闪烁,按下开关擦地、喷水不启动。打开后擦地电机、喷水电机直接接电源正常。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现象为:放到手柄后,电源指示灯亮,前面LED灯亮,插充电器3灯闪烁,按下开关擦地、喷水不启动。打开后 ...

同样有3灯闪烁的现象,估计跟我遇到的情况差不多,进入了某种保护状态,从电池查起吧。

网友:
这东西利润很高吧?结构相当简单

网友B:
楼主您好:昨晚查后发现,电池温度监测电压不稳定,但不是电阻30b损坏,水平有限不知怎么查了。另外哪里有该板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昨晚查后发现,电池温度监测电压不稳定,但不是电阻30b损坏,水平有限不知怎么查了。另外 ...

电池断开,测电池里的热敏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排除电池端问题,就查30b旁边相连的几个电阻,它们共同组成了电压检测网络。

网友(2020-04-13):
我这台充电三个灯都亮,拔了开关没一点反应,能否帮忙看下咋回事吗?

网友:
y谢谢支持,有了思路,来想办法。

网友(2020-07-19):
第二张图显示的,那螺丝怎么拆

网友:
想不明白,一个简单的东西搞得这么复杂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
这是故意淡化女性特征的,因为买这货,基本是女人,如果挑个大胸的,出于妒忌和自卑,她们就不会买了。

网友(2020-08-25):
开机一会就亮 三灯  然后一个呼吸灯闪烁
电池热敏电阻80K   楼主指示的那颗电阻 1.7是K 是个  202的电阻

网友(2020-11-02):
你好 我有一台米家无限手持擦地机,充电有灯显示,但是开不了机,请问您那里可以维修吗? 我电话18647860170

网友:
你好 我有一台米家无限手持擦地机,充电有灯显示,但是开不了机,请问您那里可以维修吗? 我电话18647860170。
大神一定要棒棒我啊,该多少钱我出啊!修不好也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你好 我有一台米家无限手持擦地机,充电有灯显示,但是开不了机,请问您那里可以维修吗? 我电话18647860170,该多少钱我出
!如果修不好也没关系!死马当活马医!希望您务必棒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