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巧妙制作测试线,测试日立WH12DH冲击起子拧螺丝钉!【打黑6】

楼主(2019-07-20):
『 元作 』巧妙制作测试线,测试日立WH12DH冲击起子拧螺丝钉!

修复技巧和经验:巧用G字夹——细拆精修日立WH 12DH冲击起子,解决轴承锈死故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31

        修复后的日立冲击起子。

已通过睿登可调电源,测试了起子空载正常工作。
手里暂时没有电池包,如何外接个电池包测试他工作呢?
构思了一个转接线制作过程。

拆到两个接触片

拆开鳄鱼夹

打磨一下鳄鱼夹,容易上锡

内里打磨出铜色 ,纯铜鳄鱼夹哦

休整插片 ,并焊接上。

加热缩管固定

鳄鱼夹尾部镀锡

安装上花些功夫,夹在钳子上。,

套上外套 。

焊接上鳄鱼夹 。这样转接线就制作完成。 这根测试线很容易辨别正负极,红夹子焊接在红线上 ,黑夹子焊接在白线上。

日立冲击起子,电池弹片是双层的,增加了弹性 ,设计好。

夹上正负极  ,夹子一定要先夹住冲击起子,后插电池包。切记(ˉ▽ ̄~)

插好电池包插片,红线插头插正极。。。

M4不锈钢螺丝钉 ,50mm长度 。

测试拧螺丝钉,刷刷刷,畅快 。

制作这样一个转接线,以后测试起子很方便,不管什么样的接口,夹住,接电池包就可以测试了 。
你也可以做一个试试!
毕,谢谢欣赏 !

网友:
插片那里用东西固定两根线就更方便了

网友:
 木板开心的话,会加精的。

但前提是,要先去申精。

网友A:
不小心一扯,夹子那里一掉出来那可能会触碰短路呢

网友B:
掳了那么多夹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小心一扯,夹子那里一掉出来那可能会触碰短路呢

自己用于测试,小心点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掳了那么多夹子哈哈哈

之前撸的几十对夹子 ,看来用途大大的

网友C:
电池插片不做一下正负极区分有点麻烦,起码用红黑热缩管区分一下吧

网友D:
夹子不错啊,哪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插片不做一下正负极区分有点麻烦,起码用红黑热缩管区分一下吧

刚又拿出来看下 ,插片一片是黄色,一片是银色 ,正极线放在红色线上了,不容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子不错啊,哪撸的?

淘宝2.5一枚包邮 ,搜索一下

网友:
线是音响线吗?

楼主(2019-10-15):
正宗音响线 ,质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2.5一枚包邮 ,搜索一下

有连接,最好给个,太多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