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寻求三星SSD的高手。。。

楼主(2019-07-20):
路上捡了一个500G的SSD硬盘,这玩意是加密的,不知有什么办法。。。
分解开,三星自己的ARM
Msata接口,换了个盒也打不开,只不行就拆内存了。。。

答案:经过我2天的国内外搜索答案,最终联系三星客服,他会帮你格式化,重置密码。

网友A:
三棒子这操作跟闪迪一样,自己主控并且没有量产软件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棒子这操作跟闪迪一样,自己主控并且没有量产软件流出

闪存颗粒通用不?不行就拆颗粒做SSD硬盘。这一个颗粒可是256G啊。 这破玩意一插硬盘就要密码啊。

网友:
当移动硬盘用的估计数据比较重要所以加密了,没有量产软件就只能拆颗粒上主控板子重做SS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闪存颗粒通用不?不行就拆颗粒做SSD硬盘。这一个颗粒可是256G啊。 这破玩意一插硬盘就要密码啊。 ...

只能拆颗粒玩了,不过你得把颗粒上的丝印发一下。最好拍清楚一点

网友A:
看了你的固态硬盘颗粒这个数据,你还想做成优盘或者是新的固态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颗粒玩了,不过你得把颗粒上的丝印发一下。最好拍清楚一点

SEC801
CCKO
K90MGY8H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固态硬盘颗粒这个数据,你还想做成优盘或者是新的固态硬盘吗?

...

兄弟几个意思?

网友A:
没几个意思,这型号  K90MGY8H5A   是 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几个意思,这型号  K90MGY8H5A   是 TLC的

不会这么坑人吧

网友:
有些HP还是Dell的笔记本有硬盘擦除选项,可以插上去强制擦除,然后就可以当新盘用了(直接插mSATA)

网友A:
你自己看嘛,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嘛,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没说你坑人,我说三星这个傻B坑人

网友B:
你前面说要密码对吧,如果放别的msata接口提示要密码 说明盘还好的
可能转接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说要密码对吧,如果放别的msata接口提示要密码 说明盘还好的
可能转接盒坏了 ...

关键不知道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不知道密码。。。

所以你的维修重心要放到硬盘盒子上啊,检查硬盘盒子的供电。是否是供电部分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说你坑人,我说三星这个傻B坑人

移动硬盘,读写量小,用TLC寿命上说够用,只是,据说TLC掉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读写量小,用TLC寿命上说够用,只是,据说TLC掉数据啊

掉不掉数据不知道,反正这破玩意不好解密,看来只能拆内存颗粒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