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 枱机机箱固定架DIY

楼主(2019-07-20):
一般老机箱沒有位置放SSD,我们可用软盘的底架,把凸出的小铁片弄平,在低鑽四个小孔,尺寸如图示。
机箱有現成的絲孔可以安放好,摡环保又方便维修。

网友:
用双面胶固定SSD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真麻烦  没2.5机位 如果是机械盘我也要象你那样找地方固定 ssd嘛随便上颗螺丝就好  ssd不怕震

网友:
多谢提醒,刚好有一个

网友B:
买SSD的时候没带个转换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SSD的时候没带个转换架么?

不是每个牌子都配上托架的。

网友C:
加子也有三四块钱。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麻烦  没2.5机位 如果是机械盘我也要象你那样找地方固定 ssd嘛随便上颗螺丝就好  ssd不怕震 ...

現在每一次打开机箱心情就是順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子也有三四块钱。还包邮

方便的話,请給我连结,謝謝。

网友:
泡棉双面胶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話,请給我连结,謝謝。

论坛里发过

网友:
直接塞空里,啥也没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