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了大半年的阿乐乐可魔方插座USB坏了

楼主(2019-07-20):
之前买了一个阿乐乐可的魔方插座,前几天突然USB输出没电了,拆开看看,不过也不会修 ,无从下手

网友A:
从烧糊的地方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烧糊的地方下手啊

量了一下 变压器的次级没有一点电压 应该和烧糊的地方没关系把

网友B:
没关注衡水哥的结果
先查进门保险 或者电阻!

网友:
糊地方二极管完蛋了,换一个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 变压器的次级没有一点电压 应该和烧糊的地方没关系把

直流档量的?没加整流管不出电压,先找个整流管换上去试试,因为发热严重,那输出滤波电容可能也不行了,如果换管子有电压输出了,滤波电容最好也换了。

网友:
这玩意用双USB,整流管可能功率不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建议换大电流的整流管

网友:
我买的也坏了,也是烧的那个地方

网友D:
设计不达标。。。二极管那都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档量的?没加整流管不出电压,先找个整流管换上去试试,因为发热严重,那输出滤波电容可能也不行了, ...

用的交流档测试的,我也是看着整流二极管都烧糊了,直接量的线圈那个焊点,看线圈都没电压我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不达标。。。二极管那都焦了

pcb都烧的铜箔脱离了,应该是设计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注衡水哥的结果
先查进门保险 或者电阻!

一会去翻翻衡水老哥的帖子

网友(2021-07-11):
楼主,你的这个魔方插座还在不?能不能拆开拍个里面的照片,我看看怎么组装的,我的那个一个火线断开了,拆开焊接好了不会装了,有好几个模块拼接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