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老铁们电动车不知道瓦数电机不转

楼主(2019-07-20):
在闲鱼买了部电动车。没仔细看。 控制器全是雨水。 打开看了下不知道去哪里配控制器不知道多少w的懂的老铁给我看看

网友A:
电机会印有编号,里面包含有电压和功率,剩下的就自己解决了

网友B:
这种电机一般不超过350W~~看电池就知道了。12A以下的电池都在350W以下~

网友C:
随便先上个500W  发热不严重就是没问题,发热严重就换3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印有编号,里面包含有电压和功率,剩下的就自己解决了

没有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一般不超过350W~~看电池就知道了。12A以下的电池都在350W以下~

拆卸了下控制器15管的

楼主:
15管的控制器

网友:
买个48V 800W的控制器,这种电机基本都是36V/48V 250W 350W 500W、电机350W那控制器就要1000W,电机500W控制器就要1500W(起步爬坡3倍功率)、我自己的车控制器是72V(86-62.5V),限流30A,正弦波,电机是500W、人行天桥轻松上,
看看电机的线里带不带霍尔线的,最好买那种自学习正弦波,48V 800W,350W电机也能用不会烧电机的,如果是350W电机配500W控制器反而容易烧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随便先上个500W  发热不严重就是没问题,发热严重就换350W

看你这话说的就是对电动车一点都不了解、
500W控制器配350W电机起步都吃力,更别说发热了,电机起转爬坡加速 3倍电流不知道?
除非是240W那种带脚踏,不然控制器都是电机的2倍-3倍功率、绿源雅格之类的500W电机车种(非电摩),48V配的30A限流的控制器,54.6V x 30A都接近1600W了标配就是500W电机,人家也没坏 也不发热
万拉三,10Kw的控制器配3000W的电机,知道么,这种配置上高速就是140码,交警撵不上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话说的就是对电动车一点都不了解、
500W控制器配350W电机起步都吃力,更别说发热了,电机起转爬坡 ...

大控配小电机只会让电机更有力,500瓦控制器配350W电机起步都吃力的结论从何而来??不良后果只是发热明显增大,散热不足退磁罢了 小控制器配大电机才分分钟爆控懂不懂?开口就说人家不懂,你从哪里来的自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控配小电机只会让电机更有力,500瓦控制器配350W电机起步都吃力的结论从何而来??不良后果只是发热明 ...

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
楼主!车充的2个正极帽找到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那就说
1.首先500w控制器限流是26A.不是你认为的48v×10A那玩具(难道你是觉得控制器标的功率就是控的最大功率?)
2.控制器和电机哪个先爆你都能搞反了(居然说500w控制器拉350w电机会爆控制器,把电机艹热死了正规控制器都不带烫的!)能看到很多爆控制器的是因为功率虚标,控制器达不到标定功率怪谁?

嗯……这个功率好大,又便宜,写着500瓦呢~才40块!然后用爆了:艹!原来500w控制器带350电机不行!!下次必须买1000w的吧,绝对不要买500的……因为500瓦控会爆掉?!(其实这家伙买的是250w卖家帮他换个500w标签)

动不动就拿所谓的大神,所谓大师嘴面出来趾高气扬显得你很高明吗?开口就是万拉三显得很牛逼? 随便个五百瓦控制器两轮跑三四十有什么压力,动力上去了车架是不是问题?动力上去刹车不管了?就那自行车架还想起步翘头加速吗?脑袋发热的人就是觉得别人应付日常都是傻瓜,用少钱解决问题就是穷逼?玩机车四轮的人一样觉得玩电池车飞120上头的就是二愣子~论坛就是个交流的地方,不是让某些人出来找优越感,刷鄙视链的地方
键盘侠-鄙视>真大师-鄙视>高端器材党-鄙视>进阶DIY-鄙视>入门买买买-鄙视>键盘党-鄙视>看了两编介绍的小白   你又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那就说
1.首先500w控制器限流是26A.不是你认为的48v×10A那玩具(难道你是觉得控制器标的功率就是控 ...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上过学,估计不会计算控制器功率?48V限流26A,欠压42左右,充满52以上真正充满有55左右,以52*26A这个是控设计最大输出功率,这个功率是多少W?需要我帮您算吗?
15年的雅迪48V,500W电机+正弦波控,
前面我说过了,雅迪绿源500W的电机配的是48V30A的控制器,

电池满电,做两个120斤人吧,满把起步,而且上坡,那就是 52V*30A即1500W的输出功率,哪怕接近欠压点43V时输出功率都有1290W,
如果是26A限流的,是1352W功率,电机500W的,人家怎么就没烧电机?

72V 20串三元锂 充满84V,限流30A,设计最大功率你自己算吧,
这车配的500W电机 带霍尔、

您看看您电驴的控,铭牌写着是多少欠压多少限流的?再看看车子是多少W的电机?

还500W的电机配500W的控制器?还键盘侠秀优越?看看你自导自演那说的话,都乐了

拜托您嘞,把您的脑子捐给僵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上过学,估计不会计算控制器功率?48V限流26A,欠压42左右,充满52以上真正充满有55左 ...

1.你上过学,所以得出了500w控制器带350w电机会没力会烧掉的结论

2.说来说去就研究那个最大输出功率,好像就你上过学似的

3.居然说得出2个人满把上坡就是控制器最大限流?谁告诉你的啊?电流多少你说了算还是自己脑补?
自己接个电流表测测然后闭嘴就是(话说你会测电流吗?)
4.电机没烧是因为电机适应性强,抗过载,并不是因为它就应该用大几倍的控制器,散热差了一样要退磁挂掉(知道啥是退磁不?)

5.买来买去就这些山寨垃圾控,75N75这管子都不舍用得的吧?
全部都是些杂牌管,到底能不能买个正规大厂的?高标,晶汇这些相信你也买得起的,认真拆了对比一下质量好不好啊
依靠这些杂牌堆砌出要用电机标称功率几倍的控制器去推个电机的所谓发烧观念,肯定啦~ 买来买去都是虚标的垃圾
扯来说去就看那个标签,笑死人,这年头真有人信山寨货的标签最大数据,行了,你就活在你自己那所谓的精致发烧技术吧
对了,实时电流怎么测?啊~不好意思,你都是看标签就行的,根本不需用表,更别提什么功率计或者库仑表了

6.有事说事,你以为自己认为的就是自己以为的啊?没事就爱往别人喷,记得把你的肛门先清洗一下,污染环境你懂不懂? 真懂也就算了,原来就是个半桶水,还是假水
所有张口就来的结论全部归结于一张随便贴上的标签,可笑可悲可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你上过学,所以得出了500w控制器带350w电机会没力会烧掉的结论

2.说来说去就研究那个最大输出功率, ...

2011年读书时改车,现在退烧不玩了、晶辉高标就是垃圾, 75N75也是垃圾(耐压75V能干嘛...)懂控的人不会买,不懂控的人不懂买
是电机肯定热,800W 1000W都热,退磁我没遇到过,2014年玩万拉三 跑到到市快环全程100时速走了30多公里,没事,电机热但是浇水没有蒸汽,毕竟线圈和磁钢之间不是全贴合,

相比之下控制器要水冷散热,应该控制器更容易炸

还有这个表,300V100A,精度不错,蓝牙连手机APP,可以看到曲线、当前数值、电压精度0.3V,电流精度0.001A左右,而且能生成记录文件

我150斤,车子500W电机 1800W正弦波控,后座我老婆110斤,高速档 平地重起步,20A+电流,APP显示曲线峰值功率有1600+W(如果有要求,我可以APP录屏)

这个表不到100块,建议您也买一个装车上,座两个人,满把起步,看看,电流是多大?总功率是多大?

至于控制器的功率计算,你自己开心就好

500W的控,限流10A左右,如果350W配500W控,那起步爬坡就会让控限流,功率MOS管就可能会处于超流的状态(毕竟国产管子质量不那么好),如果功率管没有配对一致性(流水线生产也不可能一个个去配对),那么导通内阻较大的那个管就更容易因为过流击穿、

500W的电机并不是说这个电机最大功率就500W,重载重负荷肯定是不止500W的,就像用手去堵转775电机那样,标称20W,堵转以后电流12V 6A(没堵死)的道理是一样的

卓源这个牌子在TB搜不出,就不代表是杂牌,巨高车业是做133S那款车的车架供应商(jie安特)还有几款外卖车

这个控我拆过,2个德仪的单片机+1个ST的单片机,有ARM标志的,功率管8个IR FP4115?(还是FB4115?忘了,不知道真不真,看字体镭雕像真的),我试过拔掉霍尔,电机也正常转,只不过变成方波模式了、插上霍尔就变回正弦波模式

还是那句话,起步爬坡3倍功率

想了想大家都是混论坛的,常识都应该有、我估计是地方不同叫法不同,不知道你那是怎么计算功率的,有些是数管子,8管500 12管800 20管1500,有些修车铺是看限流,25A 500W,30A 800W,但是这样计算,72V电流30A时就2100W的功率了,(我们这是电压乘电流)
问题就出现了,你那地方把这种叫800W控,但我这地方叫2100W控(坐标:窃-格瓦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1年读书时改车,现在退烧不玩了、晶辉高标就是垃圾, 75N75也是垃圾(耐压75V能干嘛...)懂控的人不会 ...

控制器功率叫法不同
我这里说得是标功率非最大功率
5/6百瓦是15管的  12管一般标400w    6管的只能叫250w限流13a~比250w还少的根本不会有生产  不可能有限流10a的垃圾

网友(2019-10-18):
虽然讨论得比较激烈,但是内容还是有的,含金量可以,只是交流时别上火。

网友(2019-12-18):
这个电机应该是48500的

网友:
这么大的控制器,原配起码是2000w以上的,考虑到你的轮子大还要爬坡,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