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 大宝剑电源 HP HSTNS-PR16

楼主(2019-07-20):
以前买过2880W的电源噪音太大,又买这个看看怎么样,噪音小很多呢。

这家伙实在是太长了奥

胡乱拍了一些

网友:
12V 200A,感觉可以当电焊机用了

网友:
楼主计划干嘛用的?

楼主:
准备是替代电瓶用的,只不过一直都没时间玩呢。

网友:
这功率比电磁炉都高
2450W:lol:

网友A:
熔断器那么细的管脚,
真的能带13.7A的电流???

网友:
品牌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A:
熔断器那么细的管脚,
真的能带13.7A的电流???

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这么用,更何况这个是雅达电源

网友:
 下架电源 现在好像一万二一吨

网友:
这个是hp刀笼电源吧

网友B(2020-06-27):
我的和你这不一样呢!?

网友(2021-02-09):
太精致了!有问题不好下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这不一样呢!?

前后共有分3代不一样的,2400的两款通用,2450的不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这不一样呢!?

你这个是哪个型号的?能拍一下铭牌吗?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哪个型号的?能拍一下铭牌吗?

壳子扔啦

网友(2022-08-14):
请问这款电源如何脱机启动,要短接那几根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