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组装一台性能稍微好一点点的电脑。。。i5-6500

楼主(2019-07-21):
(是不是发错区了?习惯性的点快了。。。)
东拼西凑。。。

折腾半天,只搞好一块。。。。

先从电源开始拼凑。选大的!都是航嘉

接下来是固态硬盘。闪迪120g放系统当c盘,影驰120g装软件当d盘

然后是内存条。海力士8gDDR4

CPU。。。i5垃圾6500,有空遇到主板就升级i7-2900,i5不好听

主板。惠普台式机拆的

散热器有一个脚还拆坏了。。。。。。

只能换掉背面的支架,但是看了一下好像没法拆。拆的也没有合适的替换

几块钱的导热硅脂放上。

发现DDR4内存条是不平的。。。。全部都是这样。

基本就装好了。这样子就可以开机了。

找来一个破hp机箱

里面CPU是via c7-d,当时给我做爱快路由器,结果突然掉电,然后就不启动。文件丢了。也就一直没理他。

电源貌似是250的。也要拆掉。

拆出来一堆废物,先放一边去。

先准备好新主板的挡板。挡板很重要,不要忘了。

刚刚好,可以装上去。

主板的安装也很顺利。

可能是主板和机箱是相同牌子的缘故吧。每一个螺丝孔都刚刚好对上了。不多不少。

这个开关和指示灯的按键有点不合适。。。。。懒得去弄。

直接飞线一个出来。

基本的东西都装好了,可以开机。

安装一下硬盘。没有2.5转3.5。只能用胶布粘上了。

再看我的旧电脑最后一眼。开机。DELL电脑

速龙2 610e+8gDDR2,这个CPU很省电,速度我感觉也还可以,够用了。不过有时候干某些大工程卡起来也是有点捉急的。

拆开机箱。看看哪些还有用的能回收一下。

拆出来一些有用的。

剩下的能保证它能开机。扔到工作室去吧。

硬盘那边临时改变了一下计划。两个固态硬盘连在一起抱团取暖。机械硬盘放在底下。

前面版的光驱不知道哪去了。放个音箱吧。小声放点音乐、顺便听听微信指示声。

上台试一下。。。。。不能再横着放了。。。。。

放到侧面去。

一开机说检测不到USB。后来插了一下U盘,确实识别不到。不过电是正常的,可能数据两个脚反了。

装系统略过。微软的最新系统。怎么这个桌面的win标有点拍扁了的感觉?

配置识别都正常。

娱乐大师

看看就好

网友A:
机械硬盘没有防震动处理。。。SSD抱团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没有防震动处理。。。SSD抱团取暖

机械硬盘扭死在机箱上了。固态硬盘实际就闪迪那个发热厉害点,影驰的几乎不怎么热。

网友:
不晓得为嘛要接这么多硬盘。。。

这配置也算不上好,不过办公用还可以挺几年

网友B:
不错~但是win10的不喜欢,还是喜欢用XP和win7的系统~

网友:
i5-4570  K620  12G    路过  ……

网友C:
都用上专业卡了,还是BTX架构的

网友:
放一块儿一比,
hp的板子显得好方。。。

至于那扣具,
看着像是靠正面那三颗螺丝固定的???

网友D:
那俩灰绿色的充电宝是怎么回事

网友:
i5-6500鲁大师评分这么低吗?真的不敢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是win10的不喜欢,还是喜欢用XP和win7的系统~

我也是,主要是绿色版软件,有些不太兼容WIN8到以上的版本。好像有些工作用的电脑还是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是win10的不喜欢,还是喜欢用XP和win7的系统~

现在想装xp都不会装了,哈哈。只会装7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上专业卡了,还是BTX架构的

实测核显比独显强大。。。。

网友E:
为什么说i5不好听呢,要去换二代i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俩灰绿色的充电宝是怎么回事

曾经在光驱位那里放了个3.5移动硬盘。用那个来顶住,不让他缩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说i5不好听呢,要去换二代i7

5和7,,,对性能不要求,7好听就行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好配件啊,求赠送……

网友:
家里最好的配置就是I5 3470

网友:
我还在使用二代 i7 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