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去捡垃圾了,捡了一台BOSCH电钻

楼主(2019-07-21):
        昨天下午又没事去回收站了,翻了好一会,电锤,角磨机,电钻好多把,还有把写着日本产的日立电锤,
感觉太重成色也差了点,没要,选了这把博世。其他的也没什么想要的东西了,又拿了条三脚电源线。
       就问老板娘要多少钱,老板娘转头一看:这个啊,是好的......., 是吗? 那先试下。就在这找插座,
插上,按着按钮,没动静,再换个插孔,还是没动静,这时老板娘S心了,说:拿过来称吧。称了给钱,走人。
       一路上就在想:千万别烧线圈,但愿电源线断了...... 回来就迫不及待的上电试了下,还是没动静,心凉:
别真的烧了,再闻下也没蕉味。还是先做下卫生吧,檫檫洗洗,晾干,成色还不错。拆吧,先后面,一量,
电源线是通的,过开关也是好的,到电刷,好的,等等,到里面的线有一路不通:烧了吗?再拆吧,
机身中间分离,前部齿轮箱太脏了,不知道拆先不管了。分开后转子就出来了,看看没烧的也没断的。
再取出定子,没有发黑烧毁的,还好,再细看,果然,一个线柱上的铜线断了,有点象是熔断的。焊接好,
同时把各线卡紧一下,再往回装,串灯试机,没有短路,直接上电,转了,至此修复,得一电钻,留着打孔(洞)。

垃圾堆里的BOSCH

捡回来了,脏

洗一下,看着还可以

开拆,靠下边手柄里面两线不通

碳刷好象还可以

转子型号?

换向器也没什么磨损

这里风扇有点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定子型号?

就是这里断了

齿轮箱充满了油泥,不会拆

全部

焊好线后复原,满复活。
完~~~

网友A:
不错,在买几个钻头,就可以写个牌子,家用装修游击队之类的

网友B:
这个是轻型电锤了

网友C:
不错啊也算拾个小漏
齿轮箱你可以先用汽油泡下再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然后上润滑脂

网友D:
博世轻型电锤也不错,捡漏了

网友E:
成色不错啊,这样的怎么就扔了呢

网友:
这牌子的还不错,这种一般都是上百的,算捡漏吧

网友:
大品牌的做工还是比小作坊的要强很多了

网友F:
多少钱一斤??接线后上704防尘。

网友G:
不错的电锤,看着像是真的,我前两天在废品站买了个假的,定子烧了,放在家里吃灰呢

网友:
这个电锤我也有个,质量很不错的

网友:
赚了,赚了,买新的就贵了。

网友:
不错哦。运气不是吹的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在买几个钻头,就可以写个牌子,家用装修游击队之类的

那光买几个钻头还是不够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轻型电锤了

电钻电锤电镐……有点分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也算拾个小漏
齿轮箱你可以先用汽油泡下再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然后上润滑脂 ...

没有汽油,拆的时候拔了下没动静,也没见螺丝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轻型电锤也不错,捡漏了

试了下,声音有点大,还有点发干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色不错啊,这样的怎么就扔了呢

断线了,估计以为是烧了就被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一斤??接线后上704防尘。

好像是5块一斤,电子的都这样,用的机会不多不用防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电锤,看着像是真的,我前两天在废品站买了个假的,定子烧了,放在家里吃灰呢 ...

挠线修好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