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LEGO乐高的数码相框,怎么加按键

楼主(2019-07-21):
乐高的数码相框,没有控制键,怎样加装控制键?谢谢啦!

网友:
看下有没有预留的按键位置

网友:
那个6P的排插原来是空的吗?看着像预留位。

网友A:
有红外头哦,找个遥控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红外头哦,找个遥控试下

能控制一两个功能,最主要的是不能进设置,【确定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