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不是说好的纯电阻衰减不影响音质吗

楼主(2019-07-21):
不是说好的纯电阻衰减不影响音质吗 , 百度一下此类说法铺天盖地。我做对讲机差转的时候音质怎么调都觉得不够理想,于是自己用几个不同阻值的精密可调电阻器做衰减(几百欧到10K都有),拿了信号源与示波器来看结果,一看更迷糊了,那毛刺非常严重。

以上是没经过衰减的,波形很好,也很干净。  下面那张是衰减过的,照片的表现力还是差点,实际毛刺非常严重。

网友:
精密可调电阻器怎么可能等于纯电阻?有可能是电阻器或引线长导致引入高频干扰了

网友:
功放的音量电位器也就是一可调电阻,,,,你那个是不是有干扰太多?

网友:
10毫伏很正常(接地线?)
数字波看,不打开平均采样比你的更刺

网友A:
如果你说是射频输入端衰减推功放,没影响。
其他地方还没想到哪里用衰减器。。。

网友B:
没有理想的电阻可以用R来表示,实际的电阻有等效串联电感和等效并联电容,在不同频率下表现为Z(ω)。再跟你输入的端口的Z(ω)和非线性作用,可能就失真了。
所以尝试保存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电阻阻值,以对抗寄生参数和输入端口非线性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排除干扰导致的问题。

网友:
高频干扰吧,要加屏蔽。

网友C:
精密可调不等于纯电阻,直接用电阻焊接,缩短引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绕线电阻,导线太长,另外,你示波器不代表音质。

网友:
哈哈,不是电阻问题,是测试问题

楼主:
音频衰减是用在手台转发中的音频传输的, 即A手台收到信号, 把语音送到B手台, 再控制B手台发射。 由于转发的音质不够理想(不够通透与明亮,与单机通联语音不能比),所以想找出原因。 1楼的测试是我用音频信号发生器(并不是对讲机音频输出), 直接输出一个1K信号给示波器, 这一步不存在高频干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可调不等于纯电阻,直接用电阻焊接,缩短引线试试。

实际使用中我是先用可调电阻找到一个合适点,将音频衰减到合适的大小, 再测量出此时可调电阻的值,用固定电阻代替的。 但是就是那样, 对讲机转发的音质也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理想的电阻可以用R来表示,实际的电阻有等效串联电感和等效并联电容,在不同频率下表现为Z(ω)。再跟你 ...

多谢朋友指点, 实际电路我不是用的可调电阻, 而是用可调电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音频输出量,再用固定电阻代替可调电阻。 为了得到尽量不失真的音频, 我连输出的隔直电容都没加(原本有个1UF电容,后来去掉了,但是当时也接示波器看了,接上与没接波形变化看不出来),就怕组成个低通滤波影响音质。  另外我是用π型电阻网络, 将原对讲机音频输出的阻抗(原本是接32欧耳机的)尽可能保持不变,以尽量小的阻抗输出给另一台对讲机。 但音质还是不够理想。  您说的“等效串联电感与等效并联电容”我不反对, 但是对于频响在100赫兹到3000赫兹的对讲机音频输出中, 这种影响并不会有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是射频输入端衰减推功放,没影响。
其他地方还没想到哪里用衰减器。。。
...

您好前辈, 我是A手台输出音频给B手台用(转发), 用于此音频传输中,并不是射频衰减。     看过您在本论坛很多佳作与言论,受益匪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前辈, 我是A手台输出音频给B手台用(转发), 用于此音频传输中,并不是射频衰减。     看过您在本 ...

哦,这样。我做中继是用的A手台音频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我做中继是用的A手台音频旋钮。

我也是用的音量旋钮辅助控制, 一般先做个π型的电阻固定衰减电路, 再调整音量电位器,因为转发机的语音输入(无放大电路的话)普遍只需要5~15mV电压足矣。

网友D:
任何元件都会引入噪声的,你衰减大了,底噪就变大了。请了解下信噪比。。。。。。。

网友:
音频放大的信噪比主要3方面关系,最大的问题是输入地线和供电电源没有设计对;然后是音频输入点的阻抗和旁边电路和器件的干扰(理论上输入阻抗越低信噪比越容易做好);最后是单节放大环路的放大倍数,有说法是尽量不要超20倍.
看楼主的衰减后图片为40mv,不知道是测试到哪个点? 40mv测试功放输出是不合适的,就算全部是噪声也不会有听觉.然后看上去还有交越失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是射频输入端衰减推功放,没影响。
其他地方还没想到哪里用衰减器。。。
...

用带屏蔽的音频线,自己焊接转接3.5-3.5,应该能改善干扰!
  一般都是96编以上的屏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元件都会引入噪声的,你衰减大了,底噪就变大了。请了解下信噪比。。。。。。。 ...

根据温先生回复,我重新找了对讲机的未经放大的音频,约120毫伏, 衰减到70毫伏给对讲机输入, 示波器上的波形不错, 自己听效果也可以。  在此非常感谢温先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