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指纹锁故障维修,提示“锁已反锁”

楼主(2019-07-21):
指纹锁用几年了,突然发现(指纹、密码、卡片)开不了锁了,提示“锁已反锁。”试了几次之后,发现只能钥匙机械开锁和把设置调成常开状态才能开启,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既然是混论坛,当然要自己动手处理了!

拆机检测后发现是电机有问题。

后来又发现电源主线板的针脚断了,工具盒里没有子母口的那个零件,只有剪掉用线连接了。电池盒线也松掉了(之前焊修过)。

经过连夜抢修,终于大功告成!

网友A:
楼主,链接电池的那个小板有反面图吗,我的少个这个电路板

网友B:
电工胶布包的真难看,强迫症的受不了

网友C:
修的太糙,差评

网友D:
电机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换了么?

没换,可能时间久了,不润滑,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胶布包的真难看,强迫症的受不了

太晚了,赶着睡觉,随便缠了下,再打了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的太糙,差评

下次再提升手艺!

网友:
工作灯挺给力

网友E:
家里备个大大小小的热缩管到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F:
指纹锁靠不靠谱,前断时间不是有报道说用桔子皮能开指纹手机

楼主:
狼族GH10,L型拐角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链接电池的那个小板有反面图吗,我的少个这个电路板

主排线主板的背面吗?
需要的话我拆开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纹锁靠不靠谱,前断时间不是有报道说用桔子皮能开指纹手机

任何产品都有低端和高端的啊,看你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备个大大小小的热缩管到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这个主意不错,下次备一点!

网友:
这个锁做工有点粗糙啊

网友G:
结果是电机润滑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果是电机润滑问题啊,

是的,故障原因为电机齿轮卡住了。拆修的过程中掰断了电源排线针脚!

网友:
买点热缩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纹锁靠不靠谱,前断时间不是有报道说用桔子皮能开指纹手机

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图方便,出门省的带钥匙。要说安全不安全的问题,普通机械锁就不被技术来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