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前辈,帮忙解释一块电路板.看看能否复用.

楼主(2019-07-21):
这块板子是连接跑步机的两对金属电极的,看不明白那端是输入输出,好像应该是采集生物电信号的东西,论坛有没有大神给花点时间科普一下这方面的东西啊?感谢~~...想研究研究怎么利用.

网友:
首先这个板子看起来是2层版,而且pcb质量不是太好。但是布局这么紧凑,也应该出自高手啊。。。
其次,那个金属电极应那个是采集心率信号的,一般跑步机会测量心率,不会出心电信号,,这里是有质的区别的,心率可以从心电信号中分离出来,软件通过滤波后,提取两个qrs波群的间隔时间,或者只提取波峰与波峰的时间,算出心率。。。这个滤波包括,基线漂移,肌电伪迹,电网工频等波段,正常ECG信号在 几个mV之间,工频 50Hz,在500mV以内,基线漂移就更多了,肌电伪迹则跟运动状态有关。。。
基线漂移大概0.几Hz的频率,肌电在几Hz,工频50/60Hz,心率信号在0.5~150Hz,能量最大在40Hz左右。。。当然计算心率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算法,能提取两个qrs波群的时间间隔就行。。。如果要像监护仪那样,出心电图,得把心电的0~5mV的信号从这么多干扰里提取出来。
我知道的大概就这么多。。好久不玩这个东西了。。如果想做ecg,建议ADS1292R。或者ADS1298R,ADAS1000都可以。。集成一片式模拟前端,比这种应该好操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