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特别的散热器,来自于苹果G5的超级巨无霸,还是超粗壮的单热管

楼主(2019-07-21):
最近一直在玩被动散热,入了好几个服务器散热片来改造,一直在寻找大型的,热交换效率高的。
在咸鱼上看到有卖家买苹果G5的散热,看着无比巨大,于是入一个来试试。
刚到手就被实物震撼了

继续把cpu板拆下,这块板也很大,而且做工之精致,太美了

继续看散热片的主体部分,有几片歪了的散热我拿掉了,后边再琢磨怎么矫正了恢复。看这大热管,确实少见,不知道和网上的6热管、8热管比怎么样?

核心铜底部分

还没改造,把这个巨无霸试着倒放进主机里比比位置。悲剧了,热管高度太高,超出机箱厚度了。

超宽可以锯掉,超高就没啥招了,之前别的服务器散热片可以把热管弄弯降降高度,这个大热管确实我没招了。
再看一下全部的东西。

谢谢观看,欢迎各位高手探讨这个散热片的改造。

网友:
这散热片看着真不错,那么粗的导热管,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手机不能给楼主打赏(1楼却可以)的这是什么道理?这论坛系统真的该扔到垃圾堆去!

网友A:
楼主这块CPU板还要不要?不要的话转让给我收藏?

网友:
大火炉,G5还有个双路水冷。。DDC水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块CPU板还要不要?不要的话转让给我收藏?

我这块不完美,不适合收藏,上家拆的时候有暴力,有个位置的板是歪的,我修正了一下,但是能看出明显痕迹。不过这个cpu板确实太漂亮了,完美对称,工艺太赞了。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把超高部分的翅片取下,在电脑侧板开孔透出热管再装上翅片,再在侧板上加个扣板包住它~就像显像管电视机后面那样。
如果底面因为主板元件阻碍不能贴合cpu,可以加厚紫铜板填补。
听说过苹果有自己品牌cpu,这个cpu就是吧?

网友C:
肯定是中山的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中山的卖家

就是,有什么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把超高部分的翅片取下,在电脑侧板开孔透出热管再装上翅片,再在侧板上加个扣板包住它~就像显像 ...

这么弄是个方案,但是感觉太劳师动众了,暂时先闲着吧,慢慢琢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什么玄机

我在咸鱼看到了

楼主:
多谢你没下手,不然我就买不到了,不过暂时用不上,我其实挺期待谁能评测一下这种大热管设计效率怎么样的

网友:
镰刀有一些比较大的4热管

网友:
超高好解决,不上机上侧板盖。或侧板打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