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马云宝买的贝尔金苹果数据线

楼主(2019-07-21):
这线插上有时不充电,多插几次才能充,拆它……发现是假的!!!。怕再买到假线,还是买几个苹果原装头自己diy,买时才知道苹果分很多种头,我一样买几个。感觉最好的还是c10d…又好焊接又好用又便宜,比e75头要好,不挑设备…

网友A:
貌似不是mfi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mfi认证的

贝尔金是假的,C10头是mfi的,是双面认证芯片,比e75和e48要好,避免充电弹出不支持情况。我做个e75的有时会出现不支持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贝尔金是假的,C10头是mfi的,是双面认证芯片,比e75和e48要好,避免充电弹出不支持情况。我做个e75的有 ...

紫米的mfi线 10.几版本入的。现在12.几的系统 充电巨慢,只有500ma,清理金手指也一样。  原装的依然坚挺。是什么头就孤陋寡闻了 头一次听说。n多人喷的原配线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耐脏

网友B:
楼主的原装头在哪买的私信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装头在哪买的私信一下看看。

我在咸鱼买的,c10d刚4元一个,别买别的头,这个头最实惠,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米的mfi线 10.几版本入的。现在12.几的系统 充电巨慢,只有500ma,清理金手指也一样。  原装的依然坚挺 ...

别的mif线不了解,只知道c10和e75都是富士康的生产的,本来就是原厂的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原装头在哪买的私信一下看看。

没找到你这种的,描述关键字。

网友:
看到好几颗高科技芯片了,还不是mfi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你这种的,描述关键字。

(安卓大电流快充线 用料绝对没话说,每人只限一条)是这个,你要是买正好免费拍根线,反正也得要邮费,我买前没做功课,买后才知道c10d最实用,c10a是支持音频的,c10b是快充(据说是神头),别买e75,难拆还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