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Mini PCIeDOM mSata 固态盘不识别?

楼主(2019-07-21):
各位大神们好!

有两块 PCIe mSata 固态盘,准备用来升级或者改装USB使用,但msata装在(msata转sata盒子)不识别,装在(msata转USB)也不识别,

请教现在 PCIe msata盘怎样整改可以识别到?谢谢

网友:
pcie的协议你用sata肯定没戏啊 之前是转换成pcie的吧

网友:
找个台式电脑主板上有接口插上能用

网友:
這個不是mSATA吧?
標準的PCI Express Gen.1 x 1 (mini PCIe)

https://www.review-displays.co.uk/products/embedded-solutions/embedded-computing/flash-sorage-devices-/mini-pciedom/mini-pciedom-1me

https://www.innodisk.com/en/products/flash-storage/mini-pciedom/Mini_PCIeDOM_1ME3

网友A:
这个是PCIE的不是msata的,你找个网卡转PCIE的转接卡弄到PCIE-1X上应该可以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PCIE的不是msata的,你找个网卡转PCIE的转接卡弄到PCIE-1X上应该可以识别 ...

对的,或者直接插笔记本网卡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或者直接插笔记本网卡接口试试

笔记本无线网卡接口是可以识别的,

就是 pcie msata转SATA,  或者转USB 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无线网卡接口是可以识别的,

就是 pcie msata转SATA,  或者转USB 不识别! ...

楼主,既然已知不是msata,你用msata转什么什么当然就不行呀!

建议你先搞清楚 IDE, PCI-E(mini PCI-E), SATA(mSATA), AHCI, NVME 的关系

网友:
你的標題有問題,誰跟你說的這是“PCIe mSata”?

网友C(2020-02-27):
JMB362是一个pcie转sata芯片,
如果要当SATA盘用的话可以拆掉那个IC,
主控SATA的四根线直接接到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JMB362是一个pcie转sata芯片,
如果要当SATA盘用的话可以拆掉那个IC,
主控SATA的四根线直接接到接口上 ...

谢谢

可以拆掉 JMB362 芯片

谢谢

网友D:
很明显啊 这是网卡口用的SSD 不是MSATA硬盘口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啊 这是网卡口用的SSD 不是MSATA硬盘口用的啊

老贴说的对啊!
现在把无线网卡拆下来安装网口上用!

网友(2020-07-14):
这个mini pcie 硬盘在哪里可以买到。能否PM个地址,谢谢!

网友:
这才是msata接口,mini sata,有两种外观接口都一样,但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2021-03-10):
同问楼主这种硬盘哪儿买的?我的一体机有两个miniPCIE接口,我还以为是msata,买了个msata不识别,跟你恰好相反。如果可以的话我用msata硬盘跟你交换怎么样?QQ5048204

网友:
想和楼主交换,我的是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哪知道我的联想一体机不能识别,是两个miniPCIE接口,气死了。QQ504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