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电扇换电机

楼主(2019-07-21):
家中一台旧遥控落地扇电机卡住,一档转动困难,加机油只能管几天。最后决定换电机。

网上买的双滚珠轴承电机,不带摇头电机。硅钢片叠厚只有16MM,厂家真抠,多加几片硅钢片不行吗?!家中另几台电扇,电机硅钢片都是20MM以上。其中一台骆驼电扇,20多年了,塑料扇叶老化碎了,但电机完好,发热低。

看看双滚珠轴承

为了保险起见,测了公共线黑线与各抽头的电阻,发现白线(二档)与蓝线(一档)之间的线圈电阻只有93欧。以前我测其它电机,白线与蓝线都是100欧以上。

这是旧电机,终于可以退役了!电机线圈焊接过多次了,都是拆装过程中转子把线圈擦断了。

新旧电机合个影

焊接公共线黑线、一档蓝线、二档白线、三档红线、摇头电机线。

装好摇头电机

完工,旧电扇又可以工作几年了!

滚珠轴承电机比轴套电机灵活多了,对着扇叶吹一口气,扇叶可以转半圈。

网友A:
电机多少钱买的,是铜的吗?

网友:
风扇电机加油要加到毛油毡里才行。

网友:
电机多少钱,是铜的吗?

网友:
铜钱电机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

网友:
新电机的手工生产分布式绕组也不错,凸极率低电磁噪音小。网上我看到过,有一种像步进电机和内转子无刷电机,自动化生产集中式绕组工艺,如果是铝线太坑了,估计连铝线舍不得多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多少钱买的,是铜的吗?

27.99包邮,是不是铜线就不知道了。反正开机一分钟,手摸硅钢片就温热了。

网友:
多半是铝线的。

网友:
测过电机背着的电容吗?

网友:
其实电机加过油还容易卡住换轴承套就行了 最好是换铜的 铜的估计得用到电机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