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生活遇到了瓶颈,拆解山特C3KS UPS,3KVA实际2.1kw

楼主(2019-07-21):
这个东西是我在废品佬手里收来的,觉得这体积这重量的应该不会差,同来的还有一个联想的服务器,带硬盘笼的那种,有四个盘位,有三个有盘,都是500的西数蓝盘,整机开机了三个月,看里面很干净,基本没用过,至强E3CPU,6g内存,没声卡,现在装了win7当电脑用了,放下电脑不表这次拆ups,标称3kva ,后面写的是2.1kw,没有内置电池,需要外挂96v电池的,我手里是没有啊!,哪能有这么多电池!这ups用的时间可不短,至少几年,里面那个脏的程度难以想象,都是灰全是土,没一点干净地方!用吸尘器吸了半天,其实最好是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可家里没有啊!检查发现有个电容离散热器近的疑似怀孕漏液,很隐蔽,还带盖子的那种!像是被烤的,其余看不出问题来,也没有那么高电压的电池测试,而且三脚插头也是16a那种大的,我手里也没有!缓缓想想怎么研究换电容测试吧!服务器50元人民币,ups40元人民币!瓶颈,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啊!

网友A:
一般这类的,不接电池都可以开机的,只不过就是断电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的,不接电池都可以开机的,只不过就是断电没输出,

就想接电池试一下,可惜没那么多电池

网友B:
这款UPS是2005年左右出的,10几年了。

网友C:
太超值了,我这边普通的垃圾坏电脑主机,废品站都是五六十块一个,你这么重的服务器主机花五十块就能买回来,太超值了,哪怕是坏的,卖给废品站也至少80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UPS是2005年左右出的,10几年了。

我猜的可能是10年10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超值了,我这边普通的垃圾坏电脑主机,废品站都是五六十块一个,你这么重的服务器主机花五十块就能买回来 ...

我是看到一个废品佬三轮车拉着的,不是废品站导出来的,这边废品站全套的包含显示器也就是七八十一套,这是基本行业价格吧!

网友D:
在线式的,可以当稳压电源用,不带电池也有价值。

网友:
如今市电电很平稳了,用不着它,拆过一个8块电瓶,96V的,还有个16块电瓶的,更大,没拆。还有个24V,1000VA的,没口敢定那儿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式的,可以当稳压电源用,不带电池也有价值。

我其实是缺个12v或者24v的逆变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输出正弦波

网友D:
刚刚仔细又看了下图,我个人觉得你这个ups是山寨的,不是山特的,不过我不是专业人士,不特别确认,我说下原因,山特的电源口上面有个方的铁片,那里应该装的事网络通信卡,但你这里内部根本就是空的,至少和我手里不一样,虽然我没拆过我手里的。

网友:
赚大了,E3 1230 V2都可以卖3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缺个12v或者24v的逆变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输出正弦波

这种在线式的输出是正弦波,如果不接电池可以做稳压器用。
在线式的逆变器一直是工作的,它是交流-直流-交流的工作模式

网友:
幸运啊,赚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刚仔细又看了下图,我个人觉得你这个ups是山寨的,不是山特的,不过我不是专业人士,不特别确认,我说下 ...

有没有通信卡插槽跟山寨关系不大,一些简化机型就会把这些省略掉降低成本,毕竟这种低端机型用到这个功能的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通信卡插槽跟山寨关系不大,一些简化机型就会把这些省略掉降低成本,毕竟这种低端机型用到这个功能 ...

对,简化版、低配版就没这个。通信卡需要和山特的软件配合使用,用一根串口线连接到主机上,可以设置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操作,比如停电后给管理员发送邮件、如果电量低于某个值,电脑就自动关机。
印象中记得windows系统内置了某些品牌的UPS的驱动,但不包括山特。
这种在线式UPS输出的通常是正弦波,也不光是起到停电备用的作用,用来消除或者降低市电的干扰挺不错,好比你给自来水管上加一个净水器。至少理论上可以增加电脑的使用寿命、提高稳定性
UPS最大的问题是电池,以前基本用铅酸电池,山特似乎用松下的铅酸电池,寿命还可以。不过松下铅酸电池早就停产了,其他品牌就不见得有松下的那么耐用了。现在也有使用锂电池的UPS,只是在大电流放电和浮充性能上还是比不上铅酸。
家庭使用这个确实有点没什么必要,挺占地方的

网友:
我的还散着呢,卖到印度有人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缺个12v或者24v的逆变器,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能输出正弦波

统一回复,这个绝对是正弦波的,那个通讯模块属于选配件,长年和银行打交道,里边的ups就是这样滴,一般小点的分理处都是3kva的ups

网友:
怎么感觉不像真的呢?主板的风道设计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