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快电路板有点像时间继电器缺件不敢确认

楼主(2019-07-21):
捡了个快电路板有点像时间继电器缺件不敢确认应该是时间继电器但继电器那部分没捡到

数字表显示器

链接线也不全

微型双开关针脚还镀金了

电位器的旋钮柄断了

色环电容这个比较少见

有颗IC查不到资料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确实少了一块电源板子  我改成了卫生间电扇延时了

网友B:
数码管和时间继电器共二个东西,都缺件

网友C:
底座确实是时间继电器底座

网友D:
看起来有些像,里面元件还算不错的。

网友:
好像少了电源板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GC445PCR9903是什么鬼东西?

网友F:
直插件的,比较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少了一块电源板子  我改成了卫生间电扇延时了

有图片没看看确实的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和时间继电器共二个东西,都缺件

嗯没少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确实是时间继电器底座

看样子应该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有些像,里面元件还算不错的。

应该就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
就是少了不少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GC445PCR9903是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什么鬼查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插件的,比较少见了

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了现在都用牛屎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图片没看看确实的有哪些

电源版很简单 电容降压  整流 稳压  加一个继电器 好像是  十几年前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版很简单 电容降压  整流 稳压  加一个继电器 好像是  十几年前的东西了  ...

原来还是阻容降压啊

网友:
少了一块继电器板,数码管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的